基于STM32F4ZG的HC_SR04超声波测距例程

楼主(2018-11-16):
基于STM32F4系列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历程,利用串口显示距离(默认115200波特率)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hc_sr04.h"

//LED
//宏替换PFout(9)成LED0
#define LED0 PFout(9)
#define LED1 PFout(10)
#define LED2 PEout(13)
#define LED3 PEout(14)
//BEEP蜂鸣器
#define BEEP PFout(8)
//按键
#define KEY0 PAin(0)
#define KEY1 PEin(2)
#define KEY2 PEin(3)
#define KEY3 PEin(4)

void delay_s()         //简单的延时函数
{
        volatile int i = 0x0FE5178;
        while(i--);
}

//初始化LED端口,
void LED_Config(void)
{
        //定义一个LED的GPIO信息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1.使能(打开)RCC时钟(失能,关闭)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 RCC_AHB1Periph_GPIOF, ENABLE);                        //使能GPIOE,GPIOF时钟

        //2.设置GPIO的信息结构体
        //GPIOF9,F10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LED0和LED1对应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驱动LED需要电流驱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3.初始化GPIO信息结构体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如果不同组,需要另外设置和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LED0和LED1对应IO口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给LED一个初始化状态,高电平,全灭
//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LED0 = 1;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

//蜂鸣器的初始化
void BEEP_Config(void)
{
        //定义一个蜂鸣器的GPIO信息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BEEP_InitStructure;

        //1.使能(打开)RCC时钟(失能,关闭)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F, ENABLE);                        //使能GPIOF时钟

        //2.设置GPIO的信息结构体
        //GPIOF8初始化设置
        GPIO_BEEP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蜂鸣器PF8对应IO口
        GPIO_BEEP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普通输出模式,
        GPIO_BEEP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驱动BEEP需要电流驱动
        GPIO_BEEP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100MHz
        GPIO_BEEP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下拉

        //3.初始化GPIO信息结构体
        GPIO_Init(GPIOF, &GPIO_BEEP_InitStructure);

        //给蜂鸣器BEEP一个初始化状态,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8);        //高电平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8);        //低电平
        BEEP = 0;
}

//按键的初始化函数
void KEY_Config(void)
{
        //定义一个按键的GPIO信息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KEY_InitStructure;

        //1.使能(打开)RCC时钟(失能,关闭)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2.设置GPIO的信息结构体
        //GPIOA0初始化设置
        GPIO_KEY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按键KEY0对应IO口
        GPIO_KEY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普通输入模式
        GPIO_KEY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需要电流驱动
        GPIO_KEY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100MHz
        GPIO_KEY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3.初始化GPIO信息结构体
        GPIO_Init(GPIOA, &GPIO_KEY_InitStructure);

        //如果不同组,需要另外设置和初始化
        GPIO_KEY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按键KEY1,2,3对应IO口
        GPIO_Init(GPIOE, &GPIO_KEY_InitStructure);
}

//检测按下哪一个按键
int Key_Scan(void)
{
        int key_num = -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 0)        //按下KEY0
        if(KEY0 == 0)        //按下KEY0
        {
                key_num = 0;
        }
        else if(KEY1 == 0)        //按下KEY1
        {
                key_num = 1;
        }
        else if(KEY2 == 0)        //按下KEY2
        {
                key_num = 2;
        }
        else if(KEY3 == 0)        //按下KEY3
        {
                key_num = 3;
        }

        return key_num;
}

//main函数,程序的入口,从这里开始运行
int main(void)
{
        /***************变量的定义***************/
        //int i;
        u16 distance = 0;

        /***************外设函数初始化***************/
        //函数的调用,LED初始化函数,PF9,PF10..PE13,PE14
        LED_Config();

        //蜂鸣器的GPIO初始化,P8
        BEEP_Config();

        //系统时钟初始化,168MHz的芯片主频
        Systick_init(168);

        //按键的GPIO初始化,PA0,PE2.3.4
        KEY_Config();

        //串口的初始化
        uart_init(9600);

        //超声波模块HC_SR04初始化,TRIG:PE6,ECHO:PB6
        HC_SR04_Config();

        /***************程序循环执行语句***************/

        //程序所有外设都已经初始化完毕
        LED0=0;
        LED1=0;
        LED2=0;
        LED3=0;
        delay_ms(500);
        LED0=1;
        LED1=1;
        LED2=1;
        LED3=1;

  /**下面是通过直接操作库函数的方式实现IO控制**/
        //死循环,程序会一直循环执行里面的语句
        while(1)
        {
                distance = Get_Distance();        //读取超声波模块检测到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printf("distance = %d\r\n",distance);        //串口显示
                delay_ms(500);
                LED0=!LED0;
        }
}

网友A(2019-03-10):
不得行啊

网友A:
【串口打印的值是0】

网友B(2019-08-07):
感谢分享,非常棒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