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风力摆源码 dmp解算姿态

楼主(2018-11-16):
暑假做的风力摆,有需要的拿走,基于原子的dmp解算的姿态

#include "mpuiic.h"
#include "delay.h"

//MPU IIC 延时函数
void MPU_IIC_Delay(void)
{
        delay_us(2);
}

//初始化IIC
void MPU_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先使能外设IO PORTB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         //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GPIO_Pin_11);                                                 //PB10,PB11 输出高

}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MPU_IIC_Start(void)
{
        MPU_SDA_OUT();     //sda线输出
        MPU_IIC_SDA=1;
        MPU_IIC_SCL=1;
        MPU_IIC_Delay();
        MPU_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MPU_IIC_Delay();
        MPU_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MPU_IIC_Stop(void)
{
        MPU_SDA_OUT();//sda线输出
        MPU_IIC_SCL=0;
        MPU_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MPU_IIC_Delay();
        MPU_IIC_SCL=1;
        MPU_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MPU_IIC_Delay();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MPU_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MPU_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MPU_IIC_SDA=1;MPU_IIC_Delay();
        MPU_IIC_SCL=1;MPU_IIC_Delay();
        while(MPU_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MPU_IIC_Stop();
                        return 1;
                }
        }
        MPU_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产生ACK应答
void MPU_IIC_Ack(void)
{
        MPU_IIC_SCL=0;
        MPU_SDA_OUT();
        MPU_IIC_SDA=0;
        MPU_IIC_Delay();
        MPU_IIC_SCL=1;
        MPU_IIC_Delay();
        MPU_IIC_SCL=0;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MPU_IIC_NAck(void)
{
        MPU_IIC_SCL=0;
        MPU_SDA_OUT();
        MPU_IIC_SDA=1;
        MPU_IIC_Delay();
        MPU_IIC_SCL=1;
        MPU_IIC_Delay();
        MPU_IIC_SCL=0;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MPU_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MPU_SDA_OUT();
    MPU_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MPU_IIC_SDA=(txd&0x80)>>7;
        txd<<=1;
                    MPU_IIC_SCL=1;
                    MPU_IIC_Delay();
                    MPU_IIC_SCL=0;
                    MPU_IIC_Delay();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MPU_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MPU_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MPU_IIC_SCL=0;
        MPU_IIC_Delay();
                MPU_IIC_SCL=1;
        receive<<=1;
        if(MPU_READ_SDA)receive++;
                MPU_IIC_Delay();
    }
    if (!ack)
        MPU_IIC_NAck();//发送nACK
    else
        MPU_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网友A(2019-07-12):
可以,很好的,谢谢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