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芯片引脚飞线连在一起如何解决

楼主(2018-11-16):
使用AD16.05设计时候,出现芯片等引脚自己连在一起的情况,如何解决?截了两张清除掉所有网络标号的图片,大神来帮忙……

网友A:
有的线不一定是电气连接线,你要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线不一定是电气连接线,你要弄清楚。

这个应该是,网络标号都是一致的,手动布线无法按照原有电路

网友B:
怎么会自己连在一起,除非在一个网络,还有你不画线是不会自己连得,除非间距小于你设置的间距,并且在一个网络,才会连在一起

网友A:
把你的电路板工程发出来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自己连在一起,除非在一个网络,还有你不画线是不会自己连得,除非间距小于你设置的间距,并且在一个 ...

刚开始时候是正常的,布线过程中重新更新pcb之后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