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流水灯这样写,只能亮4个LED。我要亮8个灯

楼主(2018-11-16):
        while(1)
        {
           led = 0x01;
           delay(50000);
           led = 0x02;
           delay(50000);
           led = 0x03;
           delay(50000);
           led = 0x04;
           delay(50000);
           led = 0x11;
           delay(50000);
           led = 0x12;
           delay(50000);
           led = 0x13;
           delay(50000);
           led = 0x14;
           delay(50000);

网友A: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while(1)
        {
           led = 0x01;
           delay(50000);
           led = 0x02;
           delay(50000);
           led = 0x04;
           delay(50000);
           led = 0x08;
           delay(50000);
           led = 0x10;
           delay(50000);
           led = 0x20;
           delay(50000);
           led = 0x40;
           delay(50000);
           led = 0x80;
           delay(50000);

网友B:
led是8位IO口吗?没太看懂你的代码

网友C:
你目前的位操作就只操作到了四个IO口,所以。。。。。。

网友D:
这样是不对的,要按十六进制来,假设led映射的P0,应该这样写uint8_t temp = 0x01 , i = 0;
led = temp;

while(1)
{      temp = 0x01;
    for(i = 0 ; i < 8 ;  i ++)
    {
        led =(temp << 1) | temp;
        delay(50000);
    }
    temp = 0x7F;
    for(i = 0 ; i < 8 ;  i ++)
    {
l        ed =(temp >> 1) & temp;
        delay(50000);
    }

}

网友E:
你的数值都不对,一个是8421,8421.

网友F:
把led后边的数改为: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试一下。

网友G:
有没有图

网友H:
你是要做流水灯呢还是,让8个常亮呢?  我默认你的led是低电平有效的, 如果是8个灯常亮,led = 0x00;  如果要依次点亮8个灯,你可以采用循环语句 led=0xff ;for(i=0;i<8; i++){led &= (0xfe<<i);  delay(50000); }

楼主:
我就是想用最原始的方法试试,才开始学不久。各位大神的我都试试再说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大神,我的为什么程序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是8位IO口吗?没太看懂你的代码

是8位的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目前的位操作就只操作到了四个IO口,所以。。。。。。

的确是这样,为什么呢?出错在那呢?

网友I:
0x01  ->  0000 0001
0x02  ->  0000 0010
0x03  ->  0000 0011
0x04  ->  0000 0100
0x11  ->  0000 1011
0x12  ->  0000 1100
0x13  ->  0000 1101
0x14  ->  0000 1110
你的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怎么流水灯法,没明白。
你程序对应2进制是这样,对应输出,最多就控制了4位LED

楼主:
引用 网友I:
0x01  ->  0000 0001
0x02  ->  0000 0010
0x03  ->  0000 0011

噢噢,明白了

网友J:
这个和iIO的定义有关系

网友K:
十六进制有abcdef的才能控制到高4位,肯定不能控制8个

网友L:
你可以使用51里的移位函数,只要让一个IO口的灯亮,接下来对这个IO口进行位移

网友M:
改成0xff试试

网友N:
如果楼主的LED灯共阴的话

网友N:
如果楼主LED共阴的话while(1)         {            led = 0x01;            delay(50000);            led = 0x02;            delay(50000);            led = 0x04;            delay(50000);            led = 0x08;            delay(50000);            led = 0x10;            delay(50000);            led = 0x20;            delay(50000);            led = 0x40;            delay(50000);            led = 0x80;            delay(50000);如果共阳的话while(1)         {            led = 0x01;            delay(50000);            led = 0x02;            delay(50000);            led = 0x04;            delay(50000);            led = 0x08;            delay(50000);            led = 0xfe;            delay(50000);            led = 0xfd;            delay(50000);            led = 0xfb;            delay(50000);            led = 0xf7;            delay(50000);

网友O:
8421,8421

网友P:
你LED赋值不对,当然不能亮8个啊

网友Q: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i,j,z,; uchar a; void main(){ a=0xfe; for(z=0;z<8;z++){ P1=a; a=~a; a=a<<1; a=~a; for(i=150;i>0;i--) for(j=110;j>0;j--);  } }这样也可以

网友R:
你的电路图?是高电平,还是 低电平点亮?把你的赋值写成16进制,就明白为何只亮四个灯了。

网友R:
先弄清楚16进制与二进制的关系,你知道只亮四个灯了

网友S:
你的程序只是动作了4个IO口,具体的可以看看这个哈,你需要将十六进制转换为二进制,转换后如下(8421转换哈)
0x01 --> 0000 0001 --->只亮最后1个灯珠
0x02 --> 0000 0010 --->只亮倒数第2个灯珠
0x03 --> 0000 0011 --->只亮最后2个灯珠
0x04 --> 0000 0100 --->只亮倒数第3个灯珠
0x11 --> 0001 0001 --->只亮第4个和第8个灯珠
0x12 --> 0001 0010 --->只亮第4个和第7个灯珠
0x13 --> 0001 0011 --->只亮第4个、第7个和第8个灯珠
0x14 --> 0001 0100 --->只亮第4个和第6个灯珠
你仔细观察哈,其中1就是你变换的位,所以你整个过程总共就只变换了4位,即4个LED灯点亮(主要是第4颗、第6颗、第7颗、第8颗,这几颗灯珠),所以你应该是高电平点亮LED灯珠。
最后给你个建议,可以看看郭天祥的单片机视频教程,讲得比较好,听了就懂了哈

网友T:
需要控制到高4位

网友U:
你这个管脚是不是定义的有问题

网友V(2021-04-22):
引用 网友H:
你是要做流水灯呢还是,让8个常亮呢?  我默认你的led是低电平有效的, 如果是8个灯常亮,led = 0x00;  如 ...

你好,试了一下你的流水灯的程序,只有前7个LED会工作,最后一个一直不亮。还有用了几个其他的流水灯的实验也是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是为什么?请问您知道吗?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