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源码 PC机通过CAN总线采用主从方式采集总线上的多块MINI板

楼主:
stm32F1高级例程-PC机通过CAN总线采用主从方式采集总线上的多块MINI板

用MINI板实现CAN转RS232 用于跟PC机串口连接(主从方式)

/******************** 浩普电子工作室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通过CAN总线采用主从方式采集总线上的两个板子

* 库版本  :ST3.0.0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can.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1.h"

int main(void)
{
          u8 i=0;
         SystemInit(); //设置系统时钟为72M
         LED_GPIO_Config();//LED管脚初始化
    CAN_GPIO_Config();//CAN管脚初始化
        USART1_Config();//USART1管脚初始化
        CAN_NVIC_Configuration(); //CAN中断初始化
        CAN_INIT();//CAN初始化N模块
    printf("-------------------------------操作说明-------------------------------\r\n");
        printf("-------在发送栏输入十六进制”11”,发送出去,可读取ID为0x11板子的采集数据------\r\n");
        printf("-------在发送栏输入十六进制“22”,发送出去,可读取ID为0x22板子的采集数据------\r\n");
         while(1)
    {
          while(UART1GetByte(&i))
        {
          can_tx(i,0x55);
        }

          }
}

/******************** 浩普电子工作室 ********************
* 文件名  :can.c
* 描述    :CAN测试应用函数库。
* 实验平台:MINI STM32开发板 基于STM32F103VET6
* 硬件连接:-----------------
*          |                                   |
            |  PB8-CAN-RX     |
*          |  PB9-CAN-TX     |
*          |                 |
*           -----------------
* 库版本  :ST3.0.0
*********************************************************/
#include "can.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digitalToggle(p,i)                {p->ODR ^=i;}                        //输出反转状态
/* 定义控制IO的宏 */
#define LED1_TOGGLE                digitalToggle(GPIOB,GPIO_Pin_14)

typedef enum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TestStatus;

/*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返回 */
__IO uint32_t ret = 0;

volatile TestStatus TestRx;

/*CAN RX0 中断优先级配置  */
void CAN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enabling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AN GPIO 和时钟配置 */
void CAN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复用功能和GPIOB端口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CAN1 模块时钟使能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 Configure CAN pin: RX */         // PB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   // PB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define GPIO_Remap_CAN    GPIO_Remap1_CAN1 本实验没有用到重映射I/O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1_CAN1, ENABLE);

}

/*        CAN初始化 */
void CAN_INIT(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TxMsg TxMessage;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CAN1);        //将外设CAN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把CAN_InitStruct中的每一个参数按缺省值填入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没有使能时间触发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没有使能自动离线管理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没有使能自动唤醒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没有使能非自动重传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没有使能接收FIFO锁定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没有使能发送FIFO优先级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CAN设置为正常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重新同步跳跃宽度1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3tq; //时间段1为3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2tq; //时间段2为2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60;  //时间单位长度为60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波特率为:72M/2/60(1+3+2)=0.1 即100K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1;//指定过滤器为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指定过滤器为标识符屏蔽位模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过滤器位宽为32位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过滤器标识符的高16位值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过滤器标识符的低16位值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过滤器屏蔽标识符的高16位值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过滤器屏蔽标识符的低16位值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0;// 设定了指向过滤器的FIFO为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使能过滤器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按上面的参数初始化过滤器

  /* CAN FIFO0 message pending interrupt enable */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 ENABLE); //使能FIFO0消息挂号中断

}
/* 发送两个字节的数据*/
void can_tx(u8 BANID,u8 Data)
{
  CanTxMsg TxMessage;

  TxMessage.StdId=BANID;        //标准标识符为0x00
  TxMessage.ExtId=0x0000; //扩展标识符0x0000
  TxMessage.IDE=CAN_ID_STD;//使用标准标识符
  TxMessage.RTR=CAN_RTR_DATA;//为数据帧
  TxMessage.DLC=8;        //        消息的数据长度为2个字节
  TxMessage.Data[0]=Data; //第一个字节数据
  CAN_Transmit(CAN1,&TxMessage); //发送数据

}
/* USB中断和CAN接收中断服务程序,USB跟CAN公用I/O,这里只用到CAN的中断。 */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RxMsg RxMessage;
  u32 AD_value1=0;
  u32 AD_value2=0;
  u32 AD_value3=0;
  u32 AD_value4=0;

  RxMessage.StdId=0x00;
  RxMessage.ExtId=0x00;
  RxMessage.IDE=0;
  RxMessage.DLC=0;
  RxMessage.FMI=0;
  RxMessage.Data[0]=0x00;
  RxMessage.Data[1]=0x00;

  LED1_TOGGLE;
  CAN_Receive(CAN1,CAN_FIFO0, &RxMessage); //接收FIFO0中的数据

   AD_value1=RxMessage.Data[0]*256+        RxMessage.Data[1];
   AD_value2=RxMessage.Data[2]*256+        RxMessage.Data[3];
   AD_value3=RxMessage.Data[4]*256+        RxMessage.Data[5];
   AD_value4=RxMessage.Data[6]*256+        RxMessage.Data[7];

   printf("*****地址为:0x%02X的四通道电压采集**********\r\n",RxMessage.StdId);
   printf("通道1电压: %d mV  \r\n", AD_value1);
   printf("通道2电压: %d mV  \r\n", AD_value2);
   printf("通道3电压: %d mV  \r\n", AD_value3);
   printf("通道4电压: %d mV  \r\n", AD_value4);
   printf("******************************************** \r\n");

}

网友A(2018-12-20):
谢谢分享,帮助很大

网友B(2019-08-24):
感谢分享,标记一下

网友C(2020-04-10):
感谢楼主分享,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