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通电后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降低了?

楼主:
为什么通电后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降低了?减少的那4.18V DC去哪了?

网友A(2018-11-16):
据说是你的电源功率不够,大负载会拉低电源电压~~~

网友B:
元器件的性质就是这样了不可避免的,对功率不足 负载大或带载能力差的电源表现尤为明显,没见过车载设备在车子启动时瞬间会失常么

网友C:
继电器的线圈电流很小,一般电源供电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供电接线,或测量接线的问题,你可用一个12V的稳压电源,接在继电器线圈两端,能听到衔铁吸合的声音,这时用万用表测量吸合后的电压,正常情况电源电压不会有明显的变化,正常情况下,变化不会超过0.1V.

网友D:
电源有内阻,输出电流通过内阻时产生压降。输出电流愈大,端电压愈低。

网友E:
供电功率不足吧!

网友F:
供电功率不足, 你的电源功率不够, 输出电流很小, 这个继电器要大概 30mA。

网友G:
是因为什么呢,具体我也不是太清楚

网友H:
内阻大!!!!降到导线上或是电源内阻或是测量回路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供电功率不足, 你的电源功率不够, 输出电流很小, 这个继电器要大概 30mA。

说的很对,谢谢。问一下,那降低的那几伏被降哪里去了呢?

网友J:
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说的很对,谢谢。问一下,那降低的那几伏被降哪里去了呢?

你没有仔细读我写的回答,或没理解。降低的那几伏被降在了电源内阻上,不理解的原因是没有电路基础。建议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F:
你的电源是恒流电源,设置在输出电流20mA,这个继电器要大概30mA,降低的那几伏被降在了电源内阻上。
建议楼主先学习一下电路分析,模电的基础。

网友K:
个人认为:你可以设定V-set-12V,I-set=0.5A
看看这样电压会不会降低。

网友L:
上年已经显示cc,说明工作在横流模式,电流设置大一点就好了

网友M:
能量守恒定律,你设置最大20mA电流,如果12V电压,这样就应该最大输出12Vx0.02=0.24W, U平方/R=0.24,你可以测量你的继电器电阻,就可以算出U值。这就是电源功率不够,电压降。

网友N:
电源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