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2262遥控器源程序,汽车防盗锁遥控器

楼主(2018-11-16):
2262遥控器,汽车防盗锁遥控器,很简单的控制器,适合新手

2262遥控器:

四键遥控器和超再生固定码接收模块可以组成四路无线发射接收电路,遥控器的四位数据码对应模块的四路输出,可以方便的组成无线遥控发射接收电路,该产品广泛适用于广大电子爱好者的家庭、工业遥控类电子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可很好的作为单片机的信号输入源,特别适合电子电路设计中的遥控电路部分。

2272接收模块:

接收模块有自锁、非锁、互锁三种型号。

非锁型输出又称点动输出,数据脚输出的电平是瞬时的而且和发射端是否发射相对应,可以用于类似点动的控制,有遥控信号时数据脚是高电平,遥控信号消失时数据脚立即恢复为低电平,适用于如电动门、电动门锁、与单片机对接等只需要一个高电平的电路等电路等。

自锁型输出的数据脚能实现触发翻转工作逻辑,数据只要成功接收就能一直保持对应的电平状态,直到下次遥控数据发生变化时改变。自锁型四路相互独立互不影响,可同时遥控四路,如灯具的控制等。

互锁型输出就是任意一路收到信号则该路就能一直保持对应的高电平状态,接收到任意其它路的数据则恢复到原始状态,四路互锁只能有一路接通,实际应用如电风扇档位开关电路等。

超再生带解码四路遥控接收模块可以和发射器组成四路无线发射接收电路。该模块广泛适用于广大电子爱好者对家庭、工业遥控类电子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可很好的作为单片机的信号输入源,特别适合大中院校学生电子电路设计、毕业设计中的遥控电路部分。

接收板主要参数

工作频率:315M

工作电压:DC5V

工作电流:≤3mA(5.0VDC)

工作温度:-10℃~+70℃

工作原理:超再生

工作方式:M4(点动:按住不松手就输出,一松手就停止输出)

调制方式:ASK

编码芯片:SC2272(PT2272、PT2294),芯片兼容

灵敏度:优于-105dBm(50Ω)

输出信号:互锁(L)或非锁(M)或自锁(T)

遥控距离:20~50米以上(开阔地)

产品特点:

超再生接收模块采用LC振荡电路,内含放大整形,输出的数据信号为解码后的高电平信号,使用极为方便,并且价格低廉,所以被广泛使用。带四路解码输出(同时也可改为六路点动或互锁输出),使用方便;频点调试容易,供货周期短;产品质量一致性好,性价比高。

接收模块有较宽的接收带宽,一般为±10MHz,出厂时一般调在315MHz或433.92MHZ(如有特殊要求可调整频率,频率的调整范围为266MHz~433MHz。)。接收模块一般采用DC5V供电,如有特殊要求可调整电压范围。

引脚使用说明

接收模块一共有八个外部接口,上面有英文表示。“5V”表示接电源正极,“ D0、 D1、D2、D3”表示输出,“GND”表示接电源负极,“ANT”表示接天线端。     接收模块的七根引脚分别为D3、D2、D1、D0、GND、VT、VCC,其中VCC为DC5V的供电端,GND为接地端,VT端为解码有效输出端,只要发射器的数据码有输出,VT都能同步输出高电平;D3、D2、D1、D0是2262解码芯片的四位数据输出端,有信号时能输出5V左右的高电平,驱动电流约2mA,与发射器的四位数据码输出一一对应。接收模块不焊天线也能接收信号,为提高接收灵敏度,可以用一根长度约为23厘米的软导线直接焊接到天线孔处,图中RC所指的是振荡电阻,接收模块和发射器的震荡电阻需要匹配才能工作,我店接收模块用的是270K或者820K电阻,可以分别和1.5M或者4.7M振荡电阻的发射器配套使用。发射器可以用固定码四键遥控器或者带编码四路发射模块,如与其他发射器配套,则必须提供发射器相关参数。

应用环境(应用领域)

无线遥控开关、遥控插座、数据传输、遥控玩具、防盗报警主机、车库门、卷闸门、道闸门、伸缩门等门控业及其遥控音响领域等。

硬件搭建

2272接收模块                                          51单片机

GND                            ------------              GND

+5V                            ------------              +5V

D0                            ------------              P2.0

D1                            ------------              P2.1

D2                            ------------              P2.2

D3                            ------------  P2.3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sbit led1              =P0^0;
sbit led2              =P0^1;
sbit led3              =P0^2;
sbit led4              =P0^3;
sbit D0              = P2^0;
sbit D1              = P2^1;
sbit D2              = P2^2;
sbit D3              = P2^3;
void LED_init()
{
              ENLED=0;
              ADDR3=1;
              ADDR2=1;
              ADDR1=1;
              ADDR0=0;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t;
              t=100;
              while(t--);
}
void main()
{
              LED_init();

              while(1)
              {
                            if(D0==1)
                                          led1=0;
                            else              led1=1;

                            if(D1==1)
                            {
                                          led2=0;
                                          delay();
                            }
                            else              led2=1;

                            if(D2==1)
                            {
                                          led3=0;
                                          delay();
                            }
                            else              led3=1;

                            if(D3==1)
                            {
                                          led4=0;
                                          delay();
                            }
                            else              led4=1;
              }
}

网友A(2019-10-05):
方便实用。

网友B:
驱动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