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交流正负半周对电容C还有影响?

楼主:
220VAC经过整流桥整流,不是被整流之后才经过电容C吗?那220VAC 经过正负半周时,怎么还对电容C一直充放电??

网友A(2018-11-16):
其实负半周是指整流之前的AC电源,整流之后的电源为脉动直流,没有滤波的波形如上图第三个,电容上的电已经在C的电压达到T1管导通电压的时候经过R2放掉了,所以在第二个半波过来依然充电,电压充到T1导通电压,再次放电,循环不止。通过控制C的充电时间,就可以控制RL的功率file:///C:/Users/dufrense/Desktop/ab68183f57883e05cbd23ae851520e7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