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样才能学会单片机呢

楼主(2018-11-16):
当初学院电子协会有专门的培训但我因为积分不够没有去,现在跟别人差距好大,最重要的是虽然看是基本上能看懂,但却不是很懂自己写单片机程序,现在做课设不懂写程序真的太难受了,等到大四做毕设也需要用到,求大佬给小菜鸟指点一下

网友A:
个人觉得,学习单片机还是要先学习一下汇编,然后在学C

网友B:
阅读-理解-模仿-创新。给你介绍一本书,按此路径走吧!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学单片机最好久多动手,多做实验,网上有很多例子教程之类的,搜索一些,前期能看懂可以了,然后例子要做什么要求,先自己做,然后不懂看例子是怎么实现的,在不懂就百度,百度不到到论坛问问,一点一点弄懂,花多点时间,不是很复杂的很快就可以做了

网友D:
郭天祥51单片机视频,b站上有

网友E:
买个开发板,多跑跑例程,一开始只要会用就行

网友F:
c基础不好的话先巩固一下c,然后再去网上找单片机教程,边学边做实验

网友G:
先学习学C语言,在买一个开发板。

网友H:
郭天祥的视频,看一下很容易

网友I:
上论坛看大佬,。。。。。。

网友J(2019-06-24):
买个开发板照着里面的例程写

网友K:
把c语言学好,先学51单片机,比较好入门,可以上网买个开发板,不想买的话下个proteus去学习仿真,多看看别人写的代码,理解含义,然后自己学着敲。

网友L:
也可以直接用stm32来做,看野火的32教程,很详细,可以先学几节,然后直接从网上找项目来实地测试

网友M:
首先你C语言基础得过硬,其次就算对电路熟悉,单片机其实就哪一点知识

网友N:
会基本的C语言的基础上,去买一块51的开发板,看视频和参考手册、数据手册,最开始不要太在意很多细节,不然很容易一直卡在开头的。

网友O:
多看课本,可以去网上多找写视频,不懂得地方多和师傅师兄交流哦,加油

网友O:
个人觉得B站很不错,上面学习资源比较多,还有就是我们的51hei技术论坛啦,多找找资源

网友P:
B站,是个什么鬼。

网友Q:
b站上的视频挺有用的

网友R:
多参加学校实训,总结经验,同时有时间多逛逛论坛,对你的帮助会很大的。

网友S:
学习单片机,首选学习微型计算机原理,这个懂了一通百通

网友T:
建议可以参考一下B站之类的视频网站,或者在淘宝之类的网站购买一些专门的书籍或者视屏观看后,应该可以简单入门,真的想要深入学习就需要到一些机构进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