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出现SW的ID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楼主(2018-11-16):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STM32Fxxxx: Can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有没有人出现过这种问题?
嘤嘤嘤,板子都做好了,结果jlink调试器用SW下载不行
错都不知道错在哪
求大神们解答

网友A(2019-08-2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检查你的芯片引脚VCC,GND,BOOT,BAT,引脚是否全部接上,然后再检查晶振是否起振,最后检查一下芯片烧坏了没有。STM32的芯片很脆弱的,一不小心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