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人说TDA7294声音不好而有的人又说好了

楼主(2018-11-16):
我有两个变压器,都是环牛功率也都差不多,唯一差别大的就是一个是AC16V,一个是AC24V,用电压低的声音真的是好啊,大爱,可是他妈的,一用电压高的就不行了,声音干硬,高音偏多中音干,调音板有稳压,调音板电压是不变的12V。电容耐压方面都测试没问题。

网友A(2020-04-11):
恰恰和你相反,我的实验结果是高压出好声,20V不如24V,最好的是28V

网友B:
应该是高电压效果更好啊  只是发热太大了

网友C:
同意,是电压高声音越好。不好是不是有元件耐压不行?

网友D(2020-11-05):
理论上电压高,工作点会更高点,失真更小。怎么反过来了

网友E(2022-11-30):
应该是吃饱了,才有力气唱歌啊

网友F(2023-05-14):
我制作的BTL声音出奇好,总结:要一个好的变压器,我环牛500W重5Kg。电压双23VAC。滤波电容二万微法。大功率功放电源与滤波电容对音质影响很大。

网友G(2023-06-29):
电压高发热量大,声音偏暖,电压低发热量小,声音偏涩

网友H(2023-09-18):
至今我听过最好的功放IC,就是7293,电压用到了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