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ESP8266的代码问题

楼主(2018-11-16):
正在学ESP8266或者已经会了的坛友们,想请问这个代码有问题吗?
模块和单片机连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执行代码后,给ESP发送1,LED只会闪烁一下,添加了延时也这样,而且也收不到ESP发送的打开和关闭,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发错了代码,这个才是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0;
uchar Receive,i;
uint n;
uchar Recive_table[15];
void ms_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us_delay(uchar t)
{
      while(t--);
}

void Uart_Init()
{
      SCON=0x50;
      PCON=0x00;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EA=1;
      ES=1;
      TR1=1;
}

void Send_Uart(uchar value)
{
      ES=0;
      TI=0;
      SBUF=value;
      while(TI==0);
      TI=0;
      ES=1;
}

void ESP8266_Set(uchar *puf)
{

      while(*puf!='\0')
      {
           Send_Uart(*puf);
           us_delay(5);
           puf++;
      }
      us_delay(5);
      Send_Uart('\r');
      us_delay(5);
      Send_Uart('\n');

}

void ESP8266_Sent(uchar *puf)
{
      ESP8266_Set("AT+CIPSEND=0,2");
      while(*puf!='\0')
      {
           Send_Uart(*puf);
           us_delay(5);
           puf++;
      }
      us_delay(5);
      Send_Uart('\n');
      ms_delay(10);
}

void main()
{
            Uart_Init();
                        ms_delay(500);
                        led=0;
                  ESP8266_Set("AT+CWMODE=2");
                        ms_delay(500);
                        ESP8266_Set("AT+CIOBAUD=9600");
                        ms_delay(500);
                        ESP8266_Set("AT+CWSAP=\"hello\",\"12345678\",1,3");
                        ms_delay(500);
                        ESP8266_Set("AT+CIPMUX=1");
                        ms_delay(500);
      ESP8266_Set("AT+CIPSERVER=1,8000");
                        ms_delay(500);
                        ESP8266_Set("AT+CIPSTO=0");
                        ES=1;
         while(1)
         {
                if((Recive_table[0]=='+')&&(Recive_table[1]=='I')&&(Recive_table[2]=='P'))
            {
                if((Recive_table[3]=='D')&&(Recive_table[6]==','))
                     {
                           if(Recive_table[9]=='0')
                            {
                                                                                                   led=0;

                                                                                                   ESP8266_Sent("OFF");
                            }

                           else if(Recive_table[9]=='1')
                            {
                                                                                                   led=1;
                                                                                                   ESP8266_Sent("ON");
                                                                                                   }
                     }
                                         }
    }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i=0;
        if(RI==1)
        {
                RI=0;
                Receive=SBUF;
                Recive_table[i]=Receive;
                if((Recive_table[i]=='\n'))
                {
                        i=0;
                }
                else i++;
        }
        else TI=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