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才能同时让流水灯从第四个亮往前亮,第五个灯往后亮呢?

楼主(2018-11-16):
怎么才能同时让流水灯从第四个亮往前亮,第五个灯往后亮呢

网友A:
假如你是8个LED灯,分别接在一个端口P1的8根线上。可以编程依次给P1.3和P1.4低电平(亮)、延时,P1.2和P1.5低电平(亮)延时,P1.1和P1.6低电平(亮)延时,P1.0和P1.7低电平(亮)延时,再根据需要编循环等操作程序。

网友B:
0x18,0x24,0x42,0x81

网友C:
应该是第4个灯往后亮,第5个灯往前亮吧,emmm。我这里就这么理解着
这里默认低电平有效了
void LED()
{
P1 = 0xe7;
delay();
P1 = 0xdb;
delay();
P1 = 0xbd;
delay();
P1 = 0x7e;
delay();
}
把这函数扔进循环就应该是你的要求。
其实就是1111 1111
对应想哪个灯亮哪个灯置0(高电平有效就置1,其它为0),然后对应16进制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D:
控制电平的高低

网友D:
你在参考手册查一下他们对应的引脚,设置位的高低

网友E:
用移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