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x4光立方制作 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11-16):
第一次做光立方,走了些弯路,但好在做出来了,效果还不错。
材料清单:5mm雾状灯珠64个,9x15cm洞洞板,STC12C5A60S2单片机,20p插针两个,5VDC电源座一个,开关一个,导线若干。

直接用单片机驱动,不用任何其他芯片。灯一定不要贪小便宜,之前买的30块钱1000个3mm的灯珠,用之前是好的,焊成一排后发现很多都不亮,第一次做还以为因为没上电,结果焊到板子上还是不亮,耽误了几天,跟客服还吵了一架,郁闷

采用层共阴束共阳接法,未用P0口驱动小灯,用P1和P3口控制束,P2口控制层。

写程序就容易多了,人眼的视觉暂留嘛,简单说就是把自己想要的动画分成帧,每一时帧后加延时就好了。

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led1=P2^4;
sbit led2=P2^5;
sbit led3=P2^6;
sbit led4=P2^7;
sbit gongyin1=P2^3;         //最顶层
sbit gongyin2=P2^2;         //第三层
sbit gongyin3=P2^1;  //第二层
sbit gongyin4=P2^0;         //最底层

uchar wei1[]={1,0,1,0,1,0,1,0,1};
uchar wei2[]={0,1,1,1,0,1,1,1};
uchar wei3[]={0,0,0,0,1,1,1,0,0,0,0,1,1,1,0,0,0,0,1,1,1};
uchar gongyang10[]={0x0f,0x8e,0x8c,0x88,0x80,0x00,0x00,0x00,0x10,0x11,0x60,0x40,0x00,0x20};
uchar gongyang30[]={0x00,0x00,0x08,0x88,0xc8,0xe8,0xf0,0x71,0x31,0x11,0x00,0x04,0x06,0x02};
uchar gongyang11[]={0x01,0x33,0x77,0xff,0xe0,0x00,0x00,0x08,0xcc,0xee,0xff,0x70,0x00,0x00};
uchar gongyang31[]={0x00,0x00,0x07,0xff,0xee,0xcc,0x80,0x00,0x00,0x0e,0xff,0x77,0x33,0x10};
uchar gongyang12[]={0x48,0x44,0x22,0x21,0x30,0xc0};
uchar gongyang32[]={0x12,0x22,0x44,0x84,0x0c,0x03};
uchar gongyang13[]={0x0f,0x8e,0x8c,0x88,0x80,0x00,0x00,0x00,0x10,0x11,0x12,0x17};
uchar gongyang33[]={0x00,0x00,0x08,0x88,0xc8,0xe8,0xf0,0x71,0x31,0x11,0x01,0x00};

void delay(uint time)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250;j++);
}

void display1()                        //动画1:全亮并闪烁
{
  uchar i,j;
  j=10;
  while(j--)
  {
  for(i=0;i<2;i++)
  {
        gongyin1=wei1[i];
        gongyin2=wei1[i+2];
        gongyin3=wei1[i+4];
        gongyin4=wei1[i+6];
        P1=0XFF;
        P3=0XFF;
        delay(350);
  }
  }
}

void display2()          //动画2:上下每层闪动
{
   uint i,j;
   j=5;
   while(j--)
   {
   for(i=0;i<4;i++)
   {
         gongyin1=wei2[i];
         gongyin2=wei2[i+3];
         gongyin3=wei2[i+2];
         gongyin4=wei2[i+1];
         P1=0XFF;
         P3=0XFF;
         delay(800);
   }
   }
}
void display3()           //动画3:从上旋转而下,一直有四个灯亮
{
  uint i,j;
  for(i=0;i<4;i++)
  {
    gongyin1=wei2[i];
        gongyin2=wei2[i+3];
        gongyin3=wei2[i+2];
        gongyin4=wei2[i+1];
        for(j=0;j<9;j++)
        {
          P1=gongyang10[j];
          P3=gongyang30[j];
          delay(300);
        }
  }
}
void display4()         //动画4:四面循环,由外向内
{
  uint i,j;
  j=3;
  while(j--)
  {
  for(i=0;i<14;i++)
  {
        gongyin1=0;
        gongyin2=0;
        gongyin3=0;
        gongyin4=0;
        P1=gongyang10[i];
        P3=gongyang30[i];
        delay(350);
  }
    delay(200);
  }
}

void display5()          //动画5:由外角向内点亮
{
  uchar i=10;
  while(i--)
  {
  gongyin1=0;
  gongyin2=1;
  gongyin3=1;
  gongyin4=0;
  P1=0x09;
  P3=0x90;
  delay(450);
  gongyin1=1;
  gongyin2=0;
  gongyin3=0;
  gongyin4=1;
  P1=0x60;
  P3=0x06;
  delay(450);
  }
}

void display6()           //动画6:角对角
{
  uint i,j,k;
  k=1;
  while(k--)
  {
  for(i=0;i<14;i++)
  {
    gongyin1=wei3[i];
        gongyin2=wei3[i+6];
        gongyin3=wei3[i+5];
        gongyin4=wei3[i+4];
        P1=gongyang11[i];
        P3=gongyang31[i];
        delay(500);
  }
  for(j=13;j>0;j--)
  {
    gongyin1=wei3[j];
        gongyin2=wei3[j+6];
        gongyin3=wei3[j+5];
        gongyin4=wei3[j+4];
        P1=gongyang11[j];
        P3=gongyang31[j];
        delay(500);
  }
    delay(200);
  }
}

void display7()          //动画7:一竖排旋转
{
  uint i,j=
  j=5;
  while(j--)
  {
   for(i=0;i<6;i++)
   {
        gongyin1=0;
        gongyin2=0;
        gongyin3=0;
        gongyin4=0;
        P1=gongyang12[i];
        P3=gongyang32[i];
        delay(350);
   }
   delay(200);
  }
}

void display8()                //动画8:竖排左右
{
   uint a=2;
   while(a--)
   {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delay(70);
  }
  z3=3;
  while(z3--)
  {
  gongyin1=0;
     gongyin2=1;
     gongyin3=1;
     gongyin4=1;
         P1=0xff;
         P3=0xff;
         delay(15);
         gongyin1=1;
     gongyin2=1;
     gongyin3=1;
     gongyin4=0;
         P1=0x09;
         P3=0x00;
         delay(70);
  }
  z4=3;
  while(z4--)
  {
  gongyin1=0;
     gongyin2=1;
     gongyin3=1;
     gongyin4=1;
         P1=0xff;
         P3=0xff;
         delay(70);
  }
  }
}

void main()
{
   while(1)
   {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display1(); //动画1:全亮并闪烁
          display2(); //动画2:上下每层闪动
          display3(); //动画3:从上旋转而下,一直有四个灯亮
          display4(); //动画4:四面循环,由外向内
          display5(); //动画5:由外角向内点亮
          display6();  //动画6:角对角
          display7();  //动画7:一竖排旋转
          display16(); //动画16:四侧面循环
          display17();  //动画17:四底面循环-两排
          display8();        //动画8:竖排左右
      display9();         //动画9:左右波浪
      display10();        //动画10:前后波浪
          display18();  //动画18:四底面循环 -单排
          display11();        //动画11:X字形前后左右
          display6();  //动画6:角对角
          display19();  //动画19:随机下落
      display12();        //动画12:正方体大小变换
          display13();         //动画13:方框大小变换
          display14();        //动画14:方块随机移动
          display15();        //动画15:方块形成大方块

   }
}

网友A:
正在做这个,万分感谢

网友B:
这个是用楼主用自己的材料制作的,不是从淘宝上买的套装组装起来的,楼主很厉害,值得推荐,过程很详细,适合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练习,从里面学...

网友C:
不是套件好评

网友D(2019-04-01):
实物图与原理图怎么对不上?

网友E:
灵感和学习效果的完美页面..我对这项创新感到非常惊讶好主意,和我们在一起!不幸的是,我不懂你的语言,我严重依赖翻译。谢谢分享。

网友F:
不用焊三极管吗

网友G(2019-07-21):
可以,起码不用靠淘宝,自己动手好啊

网友H(2020-09-02):
你好,我有两个问题不明白想请问一下,第一层是怎么排列的方阵,从左到右,从前到后,从下到上依次引脚应该是多少。这有个疑惑原理图P24,P25,P26,P27是对应的一二三四层,但程序里标注的又是P20,P21,P22,P23。。

网友I(2022-09-03):
请问,用那个软件给取模的?

网友J:
可以加个按键切换循环模式就好,不要一直10几种动画一直循环

网友K:
正在教人做这个,万分感谢

网友K:
正在制作,感谢

网友L:
新手提问,这种led不用串限流电阻吗?

网友L:
我也是使用的led 3mm的,焊接完毕坏了好多,有的重新焊接了好几次,最后的结果是灯亮度不同,不知道是我串的电阻阻值有差别还是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