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键控功能的电机控制C程序改进

楼主(2018-11-17):
各位大侠请帮一下忙,请在原C程中加入k1,k2两键的控制C程,作用是两键按下电机转动,松手停停止电机转动,付红外摇控C程序更理想。

DC电机正反转
#include<reg51.h>
#defineucharunsignedchar
#defineuintunsignedint
sbitK1=P3^0;
sbitK2=P3^1;
sbitP1_0=P1^0;
sbitP1_1=P1^1;
voidmotor_start();
voidmotor_turn();
voidmotor_pause();
voiddelay(uintx)
{
uchari;
while(x--)
{ for(i=0;i<120;i++); }
}
voidmain()
{
while(1)
{
motor_start();
motor_turn();
motor_pause();
}
}
voidmotor_start()//正转
{
if(K1==0)
{
delay(100);
if(K1==0)
{
P1_0=0;
P1_1=1;
}
}
}
voidmotor_turn()//反转
{
if(K2==0)
{
delay(100);
if(K2==0)
{
P1_0=1;
P1_1=0;
}
//while(K2==0);
}
}

网友A:
停止就把
P1_0 = 1;
P1_1 = 0;
改为
P1_0 = 0;
P1_1 = 0;
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