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手入门嵌入式开发 51,arm,msp哪个更合适

楼主(2018-11-17):
最近再学习嵌入式开发,发现使用比较广泛的是ram内核的单片机,51单片机的比较少,想要直接从arm开始学习,不知道这样是否合适,难点在哪里

网友A:
如果从没玩过单片机,建议从51入手,资料遍地。有了基础,转到ARM,容易理解。msp主打低功耗,编程环境多用ccs,资料少,有点小众。

网友B:
选择入门51的好处是资料多,学51学的是寄存器模块化编写程序,当你把51做熟就可以继续学习32了,那个单片机起到控制作用希望对你有帮助吧。

网友C:
建议先学51

网友D:
建议你先从51入门,再去扩展学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