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调试程序按下单步执直接跳到STARTUP.A51?

楼主(2018-11-17):
我用keil3进行调试时,按下单步执行时,就直接调到STARTUP.A51。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说明程序一开始是从STARTUP.A51开始执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程序一开始是从STARTUP.A51开始执行的。

不好意思啊,我是新手,还不太懂,该怎么解决。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按调试后直接调到Disassembly这个窗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是新手,还不太懂,该怎么解决。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按调试后直接调到Disassembly这个窗 ...

那就在工程里移除 STARTUP.A51 这个文件,就不会从STARTUP.A51开始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在工程里移除 STARTUP.A51 这个文件,就不会从STARTUP.A51开始执行。

不会对后面有什么影响的吧,就是现在遇到新的问题,就是按调试后直接调到Disassembly这个窗口。怎么搞呢

网友B:
启动代码。就是应该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