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舵机扩展板都能与电脑串口通信,但他俩对接就无法通讯,接线绝对没错

楼主(2018-11-17):
我的程序写的不对吗,求大佬指教,代码该加什么该减啥
#include <reg51.h>
#include<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uint8 Buf[32]="#3P1800S750";
void delay(uint16 n)
{
        while (n--);
}
/*波特率为9600*/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

    TMOD = 0x29;        // 定时器使用方式2自动重载
    TH1 = 0xFD;    //9600波特率对应的预设数,定时器方式2下,TH1=TL1
    TL1 = 0xFD;
    TR1 = 1;//开启定时器,开始产生波特率
}
/*发送一个字符*/
void UART_send_byte(uint8 dat)
{
        SBUF = dat;       //把数据放到SBUF
        while (TI == 0);//未发送完毕就等待
        TI = 0;    //发送完毕后,要把TI重新置0
}
/*发送一个字符串*/
void UART_send_string(uint8 *buf)
{
        while (*buf != '\0')
        {
                UART_send_byte(*buf++);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13;
         float c;
         int d=500;
        UART_init();

        while (1)
        {

                  delay(50000);
                  sprintf(Buf,"#1P%dS1000%c",d,a);
                UART_send_string(Buf);
                        }}

网友A:
通讯口接线对吗

网友B:
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

网友C:
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可能就能分析出来

网友D:
你确认收发没接错?

网友E:
用逻辑分析仪

楼主:
绝对没问题

网友F:
lz能不能描述下怎么接的
电脑发给舵机的指令多少
单片机发给舵机的指令对不对,用电脑接收测试一下
波特率对不对

网友G:
接线动一下,说不定能行,我也遇见过,如何动动接线莫名其妙就行了

网友H:
拔了再插上来回动动就行了吧,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I:
共地,上拉

网友J:
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