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温度检测及报警系统设计全套资料(仿真+代码+PCB)

楼主(2018-11-17):
(1)打印电路板将绘制好的电路板用转印纸打印出来,注意滑的一面面向自己,一般打印两张电路板,即一张纸上打印两张电路板。在其中选择打印效果最好的制作线路板。
(2)裁剪覆铜板用感光板制作电路板全程图解 。覆铜板,也就是两面都覆有铜膜的线路板,将覆铜板裁成电路板的大小,不要过大,以节约材料。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实物

实物

电路原理图如下:

总图

总图

仿真

仿真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pcb

pcb

/*元器件列表
材料 数量
LCD1602 1
蜂鸣器 1
USB母座 1
89c52 1
9脚103排阻 1
电阻10K 1
电阻1k 1
电阻4.7K 2
电位器10k 1
电解电容10uf 1
电容30pf 2
11.0592晶振 1
三极管pnp8550 1
四脚按键 5
排针 8
排针母座20p 1
稳定传感器18B20 1
插座40脚 1
覆铜板15X20 1
三脚开关 1

电偶

电偶

码表

码表

控制

 控制

报警

报警

51系统

51系统

1602

1602

1602实物

1602实物

#include <REGX52.H>
sbit keyu=P3^4;//加按键
sbit keyl=P3^5;//减按键
sbit keyh=P3^6;//调节尺度
sbit keym=P3^7; //转换模式
sbit RS=P2^5;//数据/命令选择端(H/L)
sbit RW=P2^6;//读/写端(H/L)
sbit EN=P2^7;//使能
sbit DQ=P2^0;  //DS18B20接入口
sbit buzz=P2^1;//蜂鸣器接口        -
bit f=1;  //正负温度标志位
unsigned char  m=1,y=0,o=0;//寄存器
unsigned int sdata;//存放整数温度
unsigned char xiaoshu1;        //存放小数后第一位温度数值
unsigned char xiaoshu2;         //存放小数后第二位温度数值
unsigned char code huany[]=" Welcome to use "; //欢迎使用
unsigned char code tt[]  =" ter thermometer"; //温度计
unsigned char code duqu[]="   loading...   "; //读取
unsigned char code tab1[]=" T:      C   M  ";        //框架
unsigned char code tab2[]="U:        L:    ";
unsigned char code shuzu[]="0123456789+- .*";        //数字,,10加号,,,11减号,,,12空格,,,,13点,,,,14*
unsigned char u=40;//上限
char l=15,p;
                          //下限
void delay_50us(unsigned int t)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j,k;
for (;t>0;t--)
{
  for(j=10;j>0;j--)
  {
   for(k=1;k>0;k--);
  }
}
}
void button() //报警蜂鸣器
{
  unsigned char k=2;
  while(k--)
{
  buzz=0;delay_50us(200);
  buzz=1;delay_50us(200);
}
}
///lcd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om)//写操纵
{
   EN=0;
   RS=0;
   RW=0;
   P0=com;
   delay_50us(1);
   EN=1;
   delay_50us(5);
   EN=0;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
{
   EN=0;
   RS=1;
   RW=0;
   P0=dat;
   delay_50us(1);
   EN=1;
   delay_50us(5);
   EN=0;
}
void init(void)//初始化
{
     delay_50us(5);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只开显示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06);//地址加1,当写入数据的时候光标右移
         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18b20全局延时
{
  while(i--);
}
///////////////////////////////////18b20//////////////////////////////////////////////////
//初始化传感器函数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1;//DQ复位
  delay_18B20(10);//稍做延时
  DQ=0;//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1;//拉高总线
  delay_18B20(20);
  x=DQ;//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30);
  return x;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i=8;i>0;i--)
   {
      DQ=0;//给脉冲信号
      dat>>=1;
      DQ=1;//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18B20(5);
      DQ=1;
      dat>>=1;
   }
   return(dat);
}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L=0;
   unsigned char H=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前两个就是 温度
   L=ReadOneChar();
   H=ReadOneChar();
   if(H>0xf8)              //高位前五位为1时温度是负
   {
                L=~L+1;
                H=~H;
                f=0;                                              //读取温度为负时fg=0
                sdata = L/16+H*16;              //整数部分
            xiaoshu1 = (L&0x0f)*10/16;                 //小数第一位
            xiaoshu2 = (L&0x0f)*100/16%10;        //小数第二位
        }
//传感器返回值除16得实际温度值
//为了得到2位小数位,先乘100,再除16,考虑整型数据长度,
        else
           {
            f=1;
        sdata = L/16+H*16;                   //整数部分
            xiaoshu1 = (L&0x0f)*10/16;                 //小数第一位
            xiaoshu2 = (L&0x0f)*100/16%10;        //小数第二位
        }
}
///////////////////18b20结束/////////////
void display0()//显示welcome   to use the
{
       unsigned char i,w,h=0x8f,i1,w1,h1=0xcf,w2,i2,h2,g=2;
       init();
           for(w=0;w<16;w++)  //显示欢迎
           {
               write_com(h--);//第一行自减左移
               for(i=0;i<16;i++)
               {
                  write_data(huany[i]);
                          delay_50us(15);
               }
           }
           for(w1=0;w1<16;w1++)//第二行自减左移
           {
               write_com(h1--);
               for(i1=0;i1<16;i1++)
               {
                  write_data(tt[i1]);
                          delay_50us(15);
               }
           }
       delay_50us(5000);//显示loading
           init();
           write_com(0x80);
           for(w2=0;w2<16;w2++)//向右显示
           {
           write_data(duqu[w2]);
                   delay_50us(200);
           }
           while(g--)//小数点循环亮灭
           {
               write_com(0x8a);
               for(i2=0;i2<3;i2++)
               {
                      write_data(duqu[i2]);

                   }
                   write_com(0x8a);
               for(h2=10;h2<14;h2++)
                   {
                      delay_50us(300);
                      write_data(duqu[h2]);
                          delay_50us(300);
                   }
           }

}
void display1()        //显示框架
{
       unsigned char p,q;
       init();//全局清零
       write_com(0x80);
       for(q=0;q<16;q++)//显示TMHL
       {
          write_data(tab1[q]);
       }
       write_com(0xc1);
       for(p=0;p<16;p++)
       write_data(tab2[p]);
}
void display2()//显示上下限温度        ,尺度
{
   //尺度

      write_com(0x8e);
      write_data(shuzu[m/10]);//十位
      write_com(0x8f);
      write_data(shuzu[m%10]);//个位
   if(o==1)                   //上限选中标志*号可操作
   {
     write_com(0xc0);
     write_data(shuzu[14]);
     write_com(0xca);
     write_data(shuzu[12]);
   }
   else if(o==2)        //下限选中标志*号可操作
   {
      write_com(0xca);
      write_data(shuzu[14]);
      write_com(0xc0);
      write_data(shuzu[12]);
   }
   else if(o==0)         //隐藏*号不可操作
   {
      write_com(0xca);
      write_data(shuzu[12]);
      write_com(0xc0);
      write_data(shuzu[12]);
   }
   if(u/100==0)         //上限100内温度
   {
      write_com(0xc3);
      write_data(shuzu[12]);//空格
      write_com(0xc4);
      write_data(shuzu[u/10]);//十位
      write_com(0xc5);
      write_data(shuzu[u%10]);//个位
   }
   else if (u/100==1)//上限100外温度
   {
      write_com(0xc3);
      write_data(shuzu[u/100]);//百位
      write_com(0xc4);
      write_data(shuzu[(u-100)/10]);//十位
      write_com(0xc5);
      write_data(shuzu[u%10]);//个位
   }
//下限温度
   if (l<0)//下限低于0的温度显示
   {
      p=-l;
      write_com(0xcD);
      write_data(shuzu[11]);//负号
      write_com(0xcE);
      write_data(shuzu[p/10]);
      write_com(0xcF);
      write_data(shuzu[p%10]);
   }
   else if(l>=0)//下限高于0的温度显示
   {
      write_com(0xcD);
      write_data(shuzu[12]);
      write_com(0xcE);
      write_data(shuzu[l/10]);
      write_com(0xcF);
      write_data(shuzu[l%10]);
   }
}
void fuhao()        //温度正负子程序
{
            if(f==1) //温度为正
         {
            write_com(0x83);
        write_data(shuzu[12]);
         }
         else if(f==0) //温度为负,显示负号
         {
            write_com(0x83);
        write_data(shuzu[11]);
         }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date)         //显示温度,
{
      if(date/100==0) //100度内
      {
         write_com(0x84);
         write_data(shuzu[date/10]);//十位
         write_com(0x85);
         write_data(shuzu[date%10]);//个位
         write_com(0x86);
         write_data(shuzu[13]);//小数点
         write_com(0x87);
         write_data(shuzu[xiaoshu1]);//小数点后一位
         write_com(0x88);
         write_data(shuzu[xiaoshu2]); //小数点后二位
      }
      else if(date/100==1)          //100度上
      {
         write_com(0x83);
         write_data(shuzu[date/100]);//百位
         write_com(0x84);
         write_data(shuzu[(date-100)/10]);//十位
         write_com(0x85);
         write_data(shuzu[date%10]);//个位
         write_com(0x86);
         write_data(shuzu[13]);//点
         write_com(0x87);
         write_data(shuzu[xiaoshu1]);//小数点后一位
         write_com(0x88);
         write_data(shuzu[xiaoshu2]);//小数点后二位
      }
}

void key()                //按键加减标尺

{
//尺度
   if(keym==0)//判定
   {
     delay_50us(100);//延时
     if(keym==0)
     {
       y++;//转换加减的数值
           if(y>=3)y=0;
           switch (y)
           {
           case 0:m=1;break;
           case 1:m=5 ;break;
           case 2:m=10 ;break;
           }
           while(keym==0);//自锁
     }
   }
///换
   if(keyh==0)//上下限转换按键
   {
     delay_50us(100);
     if(keyh==0)
     {
       o++;
              if(o>=3)o=0;//1为上限选中,2为下限选中,0为隐藏
             while(keyh==0);
     }
   }
/////上限
   if(keyu==0&o==1)//上限加按键
   {
     delay_50us(100);
     if(keyu==0&o==1)
     {
        u=u+m; while(keyu==0);
     }
   }
   if(keyl==0&o==1) //上限减按键

   {
      delay_50us(100);
      if(keyl==0&o==1)
      {
        u=u-m; while(keyl==0);
      }
   }
//// 下限
   if(keyu==0&o==2)//下限加按键
   {
      delay_50us(100);
      if(keyu==0&o==2)
      {
         l=l+m;while(keyu==0);
      }
   }
   if(keyl==0&o==2)//下限减按键
   {
      delay_50us(100);
      if(keyl==0&o==2)
      {
        l=l-m;while(keyl==0);
      }
   }
}

void  BJ()//温度报警子程序
{
          if(f==1)         //温度大于0的温度比较
         {

                if(sdata>=u) //温度大于上限,报警
                {
                    display(sdata);        button();
                }
                else if(l>0&sdata<=l)        //温度小于下限,报警
                {
                   display(sdata);        button();
                }
                else          display(sdata);
         }
         else if(f==0)        //温度小于0的温度比较
         {
                    if(l>=0)
                {
                    display(sdata);        button();
                }
                else if(l<0)
                {
                    if(sdata>=-l)  //温度于下限,报警
                                {
                                         display(sdata);        button();
                                }
                                else if(sdata<-l)  //温度大于下限不报警
                                {
                                     display(sdata);
                                }
                }
                else          display(sdata);
         }
}
void main()
{
  buzz=1;
  display0(); //欢迎,
  display1();//框架
  while(1)
  {
     display2(); //上下限,尺度
            ReadTemperature();        //测温程序
         fuhao();//负号显示程序
         key();        //按键
         BJ();        //报警程序
  }

}

网友A(2021-11-18):
PCB文件怎么打开呀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单片机  帮了很大的忙

网友B(2021-05-26):
大佬稳啊,大佬可以帮帮优化一下让他只有温度显示功能没有其他功能吗

网友C(2021-02-14):
内容很全面,参考学习了

网友D:
程序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E(2020-12-20):
感谢 学到很多

网友F:
好资料,下载学习 提高自己水平

网友G:
p2.1端口接R2那儿,蜂鸣器就能响了,不过得等十几秒,感谢楼主和坛友,已成功

网友H(2020-07-04):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2.1端口是哪个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J:
我的proteus是8 pro版本的,有大佬知道为什么我运行程序,lcd显示屏上没有显示出ds18b20设置的温度啊?

网友J:
感谢大佬,很受用

网友K:
有Aitium Designer 电路原图吗?  或者在Aitium Designer 中电路仿真的截图吗?谢谢

网友I:
转换模式按钮有什么用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L:
不会报警是因为楼主给proteus原理图的蜂鸣器的连线应该连到2.1端口

请问一下2.1端口是哪个

网友M:
除了报警系统有点问题外,其他的都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L:
不会报警是因为楼主给proteus原理图的蜂鸣器的连线应该连到2.1端口

网友N: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单片机,正好需要模板分析参考

网友O:
功能很全

网友P(2020-05-31):
引用 网友Q:
咋不会报警咧?

我也是   不会报警

网友Q:
咋不会报警咧?

网友R(2020-04-30):
好用  推荐 解决了好多问题

网友S(2020-03-23):
学习学习 很有帮助

网友T: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U(2019-12-29):
为什么不报警?

网友V:
ds18b20需要单独的代码调用吗

网友W:
真的很棒   多谢帮忙做完实训程序

网友X:
有库文件吗

网友Y:
为什么我亮了,但是没有显示呢

网友Z(2019-03-25):
挺齐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