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编译没有问题,烧录后控制不了步进电机

楼主(2018-11-17):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Motor
sbit F1 = P1^0;
sbit F2 = P1^1;
sbit F3 = P1^2;
sbit F4 = P1^3;
sbit k1 =P3^0;
sbit k2=P3^1;
sbit RX=P0^6;                //
sbit TX=P0^7;

sbit shuidi=P0^3;
sbit hongyai=P0^0;
sbit yali=P0^2;
bit flag1=0;
bit flag2=0;
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char code FFW[8]={0xfe,0xfc,0xfd,0xf9,0xfb,0xf3,0xf7,0xf6}; //反转
unsigned char code FFZ[8]={0xf6,0xf7,0xf3,0xfb,0xf9,0xfd,0xfc,0xfe}; //正转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 (long)(time*0.17);     //算出来是CM

        if((S>=4000)||flag1==1)   //
        {
          flag1=0;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panduan()

{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H1=0xf8;                   //2MS定时
        TL1=0x30;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EA=1;                           //总中断

        {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if(S<80)
          flag2=0;
        else
        flag2=0;
                  }
                                  //调节转速
        }

void motor_FFW()
          {
   unsigned char i;
    {
      for (i=0; i<8; i++)

        {
          if(hongyai==0) P1 = FFW[i]&0x1f;   //调取数据
                  if(k2==0) P1 = FFW[i]&0x1f;
          if(yali==0) P1 = FFW[i]&0x1f;
                  if(flag2==0)P1 = FFW[i]&0x1f;

          delay(1);
         }
         }
}
void  motor_FFZ()
{
   unsigned char i;
    {
      for (i=0; i<8; i++)
        {
                  if(k1==0) P1 = FFZ[i]&0x1f;
                   if(shuidi==0) P1 = FFZ[i]&0x1f;

                  delay(1);                   //调节转速
        }
     }
}
void         main()
{
    while(1)
        {
         if(flag2==0)
    motor_FFW();

         if(shuidi==0)
         motor_FFZ();
         if(hongyai==0)
         motor_FFW();
         if(yali==0)
         motor_FFW();
}
}

编译没有问题,程序烧录后控制不了五线四相步进电机
求大神解决!

网友A:
你的程序有缺陷,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1. /*-----------------------------------------------
  2.   名称:步进电机
  3.   内容:本程序用于测试4相步进电机常规驱动
  4.         使用1-2相励磁
  5.         1-2相激励功率增倍,步进角度减半,抖动减少
  6.         顺序如下 a-ab-b-bc-c-cd-d-da   又称4相8拍
  7. ------------------------------------------------*/

  8. #include <reg52.h>

sbit A1=P1^0; //定义步进电机连接端口
sbit B1=P1^1;
sbit C1=P1^2;
sbit D1=P1^3;

#define Coil_AB1 {A1=1;B1=1;C1=0;D1=0;}//A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C1 {A1=0;B1=1;C1=1;D1=0;}//B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D1 {A1=0;B1=0;C1=1;D1=1;}//C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A1 {A1=1;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A1 {A1=1;B1=0;C1=0;D1=0;}//A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1 {A1=0;B1=1;C1=0;D1=0;}//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1 {A1=0;B1=0;C1=1;D1=0;}//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1 {A1=0;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OFF {A1=0;B1=0;C1=0;D1=0;}//全部断电

unsigned char Speed;
bit Flag;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int i=512;//旋转一周时间

EA=1;          //全局中断开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1;         //1表示边沿触发

Speed=10;
while(1){
Coil_OFF
while((i--)&&Flag)  //正向
  {  Coil_A1
     DelayMs(Speed);
     Coil_AB1                //遇到Coil_AB1  用{A1=1;B1=1;C1=0;D1=0;}代替
     DelayMs(Speed);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力矩越小
         Coil_B1
     DelayMs(Speed);
     Coil_BC1
     DelayMs(Speed);
         Coil_C1
     DelayMs(Speed);
     Coil_CD1
     DelayMs(Speed);
         Coil_D1
     DelayMs(Speed);
     Coil_DA1
     DelayMs(Speed);
  }
  Coil_OFF
  i=512;
  while((i--)&&(!Flag))//反向
  {
     Coil_A1
     DelayMs(Speed);
     Coil_DA1                //遇到Coil_AB1  用{A1=1;B1=1;C1=0;D1=0;}代替
     DelayMs(Speed);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力矩越小
         Coil_D1
     DelayMs(Speed);
     Coil_CD1
     DelayMs(Speed);
         Coil_C1
     DelayMs(Speed);
     Coil_BC1
     DelayMs(Speed);
         Coil_B1
     DelayMs(Speed);
     Coil_AB1
     DelayMs(Speed);
  }
}
}

/*------------------------------------------------
                 外部中断程序
------------------------------------------------*/
void ISR_INT0(void) interrupt 0
{

if(!INT0)
   {
   DelayMs(10);//在此处可以添加去抖动程序,防止按键抖动造成错误
   if(!INT0)
   //while(!INT1);//等待按键释放
     {
     Flag=!Flag;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