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频率计 显示有问题

楼主(2018-11-17):
有大神能帮我看看是哪儿出问题了吗,想弄一个脉冲频率计,显示有问题啊,只有不输入频率时是对的

;********************************************************************************
;频率计———六位数码管显示                                                        *
;喇叭接p3.7口,数码管数据p0,数码管控制p2                                        *
;p3.5为频率输入端。p1.4是控制信号输出端                                         *
;在不增加任何外部计数硬件的情况下,本试验测试软件可测最高频率达到460KHz。       *
;用一根1pin排线短接P1.4 → P3.5 显示:; 000066(Hz)                             *
;工作原理:                                                                     *
;1S 钟内对输入脉冲所计数的次数则为频率值。                                      *
;16位二进制加法计数器的最大计数值为 65535。                                     *
;设置定时器 0 工作在定时方式1,定时1S。                                         *
;设置定时器 1 工作在计数方式1,对输入脉冲进行计数,溢出产生中断。               *
;将定时器 1 中断定义为优先。在中断处理程序里对中断次数进行计数。1S到后,        *
;将中断次数和计数器里的计数值取出进行综合数据处理,处理后的数据送数码管显示。   *
;信号来源:                                                                     *
;1、软件里对 P1.4 定时取反,形成输出脉冲,接到 P3.5 可自测。                     *
;包含:外部中断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定时程序,定时服务程序                       *
;以及数据处理,显示,包括三位十进制数转化为四位BCD码,                          *
;********************************************************************************
        BEEP   BIT  P3.7        ;蜂鸣器控制线
        S1     BIT  P2.7        ;数码管位线
        S2     BIT  P2.6
        S3     BIT  P2.5
        S4     BIT  P2.4
        S5     BIT  P2.3
        S6     BIT  P2.2
        S7     BIT  P2.1
        S8     BIT  P2.0
        LED_DATA   EQU  P0      ;数码管数据定义
;--------------------------------------------------------------
        TIMER_H   EQU   46H     ;定时器高位字节单元
        TIMER_L   EQU   47H     ;定时器低位字节单元
        TIMCOUNT  EQU   48H     ;时间中断数
        INT_H    EQU   45H      ;T1计数缓冲单元高地址
        INT_L    EQU   44H      ;T1计数缓冲单元低地址
        INT_G    EQU   43H      ;T1计数溢出次数计数
        T_G      EQU   63H
        T_H      EQU   60H      ;数据显示的高位
        T_S      EQU   61H      ;数据显示中位
        T_M      EQU   62H      ;数据显示低位
        DISSTART EQU   70H      ;显示单元首地址
;--------------------------------------------------------------
           ORG 00H
           JMP MAIN             ;主程序开始
           ORG 0BH
           JMP TIMER_INT        ;定时器T0中断服务程序
           ORG  1BH
           JMP  TIMER1          ;定时器T1中断服务程序
           ORG 030H
;-------------------------------------------------------------
;主程序
;-------------------------------------------------------------
MAIN:      MOV  SP,#30H         ; 设置SP指针
           LCALL PRO_SET        ;初始化
           LCALL TIM_T0
MLP:
           LCALL EX_PRO         ;外部中断数据转换
           LCALL EX_DISPLAY     ;外部中断数据显示
                                ;我们利用它来进行中断计数操作
           JMP MLP
;---------------------------------------------------------
;初始化程序
;---------------------------------------------------------
PRO_SET:
          MOV A,#00H
          MOV B,#00H
          MOV 2AH,A
          MOV P0,#0FFH
          MOV P1,#0FFH
          MOV P2,#0FFH
          MOV INT_H,#00H
          MOV INT_L,#00H
          MOV INT_G,#00H
          MOV T_S,#00H
          MOV T_H,#00H
          MOV T_M,#00H
          MOV T_G,#00H
          MOV TIMCOUNT,#00H
          MOV TIMER_H,#4CH      ;定时 50 MS
          MOV TIMER_L,#0FH
          CLR BEEP
          SETB  P3.5            ;3.5端口(T1)置输入状态
          RET
;--------------------------------------------------------
;对T1溢出产生中断的次数进行计数
;计满65535,产生一次溢出中断。
;--------------------------------------------------------
TIMER1:
          INC  2AH
          RETI
;--------------------------------------------------------
;定时/计数器设置
;--------------------------------------------------------
TIM_T0:   MOV TMOD,#0D1H         ;
          MOV TH0,TIMER_H        ;设置定时初值高位
          MOV TL0,TIMER_L        ;设置定时初值低位
          MOV  TH1,#00H          ;清T1计数器
          MOV  TL1,#00H
          MOV  IE,#8AH           ;开中断总允许,允许T1溢出中断
          SETB  PT1              ;TIMER1优先
          SETB  TR1
          SETB  TR0              ;定时器开始工作
          RET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IMER_INT:
         CLR TR0              ;关闭定时器
         MOV TL0,TIMER_L      ;重新赋初值
         MOV TH0,TIMER_H                 ;
         INC TIMCOUNT         ;定时1S,时间单位
         MOV A,TIMCOUNT       ;查看数量值
         CJNE A,#20,T_END     ;如果没有到1S返回
         CLR  TR1
         MOV TIMCOUNT,#00H    ;到1S则清零
         MOV INT_L,TL1        ;取出计数值
         MOV INT_H,TH1        ;
         MOV  INT_G,2AH
         MOV  TH1,#00H
         MOV  TL1,#00H
         MOV  2AH,#00H
         SETB  TR1
T_END:   SETB TR0             ;重新开始定时操作
         RETI
;-------------------------------------------------------
;-------------------------------------------------------
EX_DISPLAY:
         MOV R0,#DISSTART      ;获得显示单元首地址
         MOV R1,#0BFH          ;从第二个数码管开始
         MOV R2,#06H           ;共显示6位数码管
DISLP:  MOV LED_DATA,@R0      ;读取显示单元数据
         INC R0                ;取下一个单元地址
         MOV P2,R1             ;开始显示当前位
         MOV A,R1              ;准备显示下一位
         RR A                          ;
         MOV R1,A              ;下一位
         LCALL DELAY5MS        ;延时 5 MS
         DJNZ R2,DISLP         ;重复显示下一个
         RET                   ;显示完成,返回
;-----------------------------------------------------
;时间处理,主要为 BCD码转换,查表
;-----------------------------------------------------
EX_PRO:   SETB PSW.3                    ;准备 寄存器
          CLR PSW.4                     ;
          MOV R6,INT_H                 ;得到高位数据
          MOV R7,INT_L                  ;得到低位数据
          MOV R5,INT_G
          LCALL DATA_PRO               ;开始转换
          LCALL BCD                 ;转换完成后,开始进行码型变换
          MOV R0,#DISSTART          ;开始填充显示单元
          MOV R2,#06H                ;共计填充 6 位
  PRLP:   MOV A,@R0                  ;获得当前位地址
          MOV DPTR,#TAB_NU        ;获得表头
          MOVC A,@A+DPTR         ;获得编码数据
          MOV @R0,A                  ;保存编码数据
          INC R0                        ;指向下一个带转换数据
          DJNZ R2,PRLP                 ;继续转换,直到完成
          RET                           ;转换完成,返回
;-------------------------------------------------------------
;两位 十六进制 转化为 2 位 BCD 码
;高位 ->R6 低位 ->R7,转化后 从高到低 T_S,T_M,T_H
;-------------------------------------------------------------
DATA_PRO:
           PUSH PSW
           SETB PSW.3              ;设置当前寄存器
           CLR  PSW.4
           CLR  A                   ;清累加器
           MOV T_G,A
           MOV T_H,A               ;清除出口单元,准备转换
           MOV T_M,A
           MOV T_S,A
           MOV R2,#24              ;共计转换24位
HB3:       MOV A,R7                ;获得低位数据
           RLC A                   ;带位左移,高位数据在CY中
           MOV R7,A                ;保存数据
           MOV A,R6                ;取得高位数
           RLC A                   ;带进位左移
           MOV R6,A                ;保存数据
           MOV A,R5                ;取得高位数
           RLC A                   ;带进位左移
           MOV R5,A
           MOV A,T_S               ;得到低位数据
           ADDC A,T_S              ;累加
           DA A                    ;十进制调整
           MOV T_S,A               ;保存数据
           MOV A,T_M               ;得到第二位数据
           ADDC A,T_M              ;累加
           DA A                    ;十进制调整
           MOV T_M,A               ;保存结果
           MOV A,T_H               ;得到第三位
           ADDC A,T_H              ;累加
           DA A
           MOV T_H,A               ;保存
           MOV A,T_G               ;得到第四位
           ADDC A,T_G              ;累加
           MOV T_G,A
           DJNZ R2,HB3             ;没有转换完毕,重复转换
           POP PSW                 ;转换完毕,恢复PSW
           RET                     ;返回
;-----------------------------------------------------------
;码型变换,将带转换的数据分成,不同的数位,并转换成单位BCD码
;-----------------------------------------------------------
BCD:       MOV R0,#DISSTART    ;获得首地址
           MOV A,T_S           ;获得待转化的低位
           MOV B,#10           ;转化进制,如果要进行十进制转换 改为 10
           DIV AB              ;计算 A/B
           MOV @R0,B           ;第一位转换完毕,保存低位转化后的数据
           INC R0              ;自增
           MOV @R0,A           ;保存高位
           INC R0              ;取第二个数据地址
           MOV A,T_M           ;获得第二个需要转换的数据
           MOV B,#10           ;十六进制
           DIV AB              ;计算
           MOV @R0,B           ;存低位
           INC R0
           MOV @R0,A           ;存高位
           INC R0              ;第三位
           MOV A,T_H           ;获得第三个需要转换的数据
           MOV B,#10           ;十六进制
           DIV AB              ;计算
           MOV @R0,B           ;存低位
           INC R0
           MOV @R0,A           ;存高位
           RET                 ;完毕,返回
;---------------------------------------------------
;定时 5MS
;---------------------------------------------------
DELAY5MS:
   PUSH PSW
   CLR  PSW.3
   SETB  PSW.4
   MOV R0,#250
   MOV R1,#2
D20:     DJNZ R0,D20
          MOV R0,#250
          DJNZ R1,D20
          POP PSW
          RET
;----------------------------------------------------------------
;这是数字显示表格,其中 带小数点的数字比不带小数点的数字小20
; 比如 0 的显示代码为 28;那么 0.的显示代码为 8;如此类推
;----------------------------------------------------------------
TAB_NU: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3FH,06H,5BH,04FH,66H,6DH,7DH,07H,7FH,6FH;28h,7eh,0a2h,62h,74h,61h,21h,7ah,20h,60h,30h,25h,0a9h,26h,0a1h,0b1h;
   ;DB 8H,5eH,82H,42H,54H,41H,1H,5aH,00H,40H,00,00,00,00,00,00;带小数点
;-----------------------------------------------------------------
    END     ;告诉编译器本程序到此结束。

网友A:
TMOD设定为外部输入计数器模式,而不是内部的定时器模式,你现在设定的是内部的时钟作为16位计数器的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