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中的电容参数根据那个选择?

楼主(2018-11-17):
据说阻容降压中的电容根据负载电流选择。假如一个计费插座,那它底是哪个负载呢?    是线路板上整流后的部分还是用户家里的其它用电器?   如果使用电器,那假如用户用不同电器,那负载不同,其负载电流也不同,那我们阻容中的电容难道也要变不成?

网友A:
你要使用阻容降压,只是给控制电路供电而已。

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