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接成16*64点阵怎么接

楼主(2018-11-17):
急急急

网友A:
再急也没有用啊。
你想啊:8*8点阵的IO口是16个,有很多种接法,如全部用单片机IO口,用595扩展等等,你不说清楚你的硬件设备状态,谁知道要怎么接。你不知道这个硬件是五花八门的,绝不是唯一答案那么简单的?

网友B: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⒈ 电路设计…
⒉ 汉字编码…
⑴ 汉字编码概述…

⑵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⑶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⒊ 电路设计…
说明:用一片1544-16译码器)代替21383-8译码器),性价比更高。
LED显示来说,164595性价比更高(都是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164控制更简单)
⒋程序设计 …
⒌Keil调试…
6. Proteus仿真…

实例66a LED 16×16点阵汉字显示.rar (48.21 KB, 下载次数: 7) LED  16×16点阵显示“单片机”.jpg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你得鲜搞明白,是用16个8*8点阵的屏,重组为16*64点阵的屏,还是在MCU原来的2组各8个输出端I/O口扩展为能驱动16*64点阵的显示屏?
补锅无论咋搞,反正啃腚得改硬件电路,16*64点阵就不适合直接用I/O口去带了,一般都是用595扩展驱动了!!

网友D:
16*64如用8*8改装,可以理解2行(2*8)8列(8*8)的8*8构成,如是共阴的则把每行的阴级连接在一起,可以用两组74hc573加ULN2803驱动两行,用8个74hc573驱动8列。行列数据都用P0口

网友E:
用两个74hc138和8个74hc595来驱动,绝对可以,但是138驱动能力弱,加三极管或者4953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F(2021-04-23):
建议用4953,74LS138和74HC595,其中,4953是为了增强74LS138驱动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