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0液晶显示同时串口发送年月日时间和温度(9600波特率)

楼主(2018-11-17):
这程序有点小问题,发送秒不同步,可能因为数据量太多了,看来要改其他方式,用秒来发太快了,又要读时间温度,改天试试定时器的。接收没问题,但波特率设置的是FD1200,实际只能串口接收用9600。没有细查原因,好用就先用,慢慢弄,有好方式分享一下。谢谢。/**P2.7置低电平时,开机接入串口,自动进入时间设置界面
每秒钟自动检测温度一次,并在LCD上显示
每分钟自动刷新日期、时间、温度,在LCD上显示,并在串口中输出(方便电脑读取)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P2.7置低电平时,开机接入串口,自动进入时间设置界面
每秒钟自动检测温度一次,并在LCD上显示
每分钟自动刷新日期、时间、温度,在LCD上显示,并在串口中输出(方便电脑读取)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reg51.h>
#include"ds1302.h"
#include"temp.h"
#include <nokia_5110.h>

//***********************************
#define                delay_time        25767

sbit SETTIME = P2^7;        //为0时,开机进入设置时间界面
uchar TIME[7];
char word2[10];

//毫秒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i = 0;i < 120;i++);
        }
}

char* temp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datas[5]; //定义数组
        float tp;
        unsigned char ReturnTemp[9],x;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ReturnTemp[0]='-';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            LcdWriteData('+');                 //显示正
                ReturnTemp[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        LcdWriteCom(0x8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        LcdWriteData('0'+datas[0]); //百位
//        ReturnTemp[1]=datas[0]+48;
        if(datas[0]!=0)
        {
        ReturnTemp[1]=48+datas[0];
        x=1;
        } else {
        x=0;
        }
        //putchar(ReturnTemp[1]);
//        LcdWriteCom(0x8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        LcdWriteData('0'+datas[1]); //十位
        if(( datas[1])!=0)
        {
        ReturnTemp[1+x]=datas[1]+48;
        x=x+1;
        } else {
                if(x!=0)
                {
                        ReturnTemp[1+x]='0';
                        x=x+1;
                }
        }

//        LcdWriteCom(0x8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        LcdWriteData('0'+datas[2]); //个位
        ReturnTemp[1+x]='0'+datas[2];
//        putchar(ReturnTemp[1+x]);
//        LcdWriteCom(0x8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        LcdWriteData('.');                 //显示 ‘.’
        ReturnTemp[2+x]='.';

//        LcdWriteCom(0x8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ReturnTemp[3+x]=48+datas[3];
//        putchar(ReturnTemp[3+x]);
//        LcdWriteCom(0x8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        LcdWriteData('0'+datas[4]); //显示小数点
        ReturnTemp[4+x]=datas[4]+48;
        ReturnTemp[5+x]='C';
        ReturnTemp[6+x]='\0';
//        printf("\n xx %s\n",ReturnTemp);
        return ReturnTemp;

}

//设置日期,格式为: setdate 2015-2-21, 可以省略0
int setdate()
{
        char year[5],month[3],day[3],i,
                 y,m,d;                                                                   //y存放年,m存放月, d存放日
        for(i=0;i<4;i++)
                 year[i]=word2[i];

        for(i=0; i<10; i++)                                                //检查WORD2中字符的合法性,只能有数字或者-
        {
                if((word2[i]-48)<0 | word2[i]-48>9)
                {
                        if(word2[i] == '\0')
                                break;
                        if(word2[i] != '-')
                        {
                                return 0;
                        }
                }
        }

        if(word2[7]!='-' & word2[6] != '-')
        {
                return 0;
        }

        if(word2[7] == '-')
        {
                month[0]=word2[5];
                month[1]=word2[6];
                m = 1;         //m=1的话,表示月份是2位,否则是1位,节约内存,借变量用一下
        }

        if(word2[6] == '-')
        {
                month[0] = '0';
                month[1] = word2[5];
                m = 0;
        }

        if(word2[9+m]!='\0' & word2[8+m] != '\0')
        {
                return 0;
        }

        if(word2[9+m] == '\0')                        //处理日期,因为要考虑1位的情况,使情况复杂多了
        {
                day[0] = word2[7+m];
                day[1] = word2[8+m];
        }

        if(word2[8+m]=='\0')
        {
                day[0] = '0';
                day[1] = word2[7+m];
        }

        year[4]='\0',month[2]='\0',day[2]='\0';
        y = (year[2]-48)*10 + (year[3]-48);
        m = (month[0]-48)*10 + (month[1]-48);
        d = (day[0]-48)*10 + day[1]-48;                 //先获取年月日的值,再判断合法性

        if(year[0] != (2+48) | year[1] != (0+48) |        //这个简单,必须是20XX年
        y > 100 | y < 1 | m > 12 | m <1)                //年与月都简单,日最麻烦
        {
                return 0;
        }

        if(!(m==1|m==3|m==5|m==7|m==8|m==10|m==12) & (d>=31)) //除了大月外都不能有31号
        {
                return 0;
        }

        if(d>31)
        {
                return 0;
        }

        if(m==2 & d>28)
        {
                if(!(((y%4)==0) & (d==29)))        //2月是很蛋痛的,好在只是100年内
                {
                        return 0;
                }
        }

        TIME[6]=(year[2]-48)*16+(year[3]-48);
        TIME[4]=(month[0]-48)*16+(month[1]-48);
        TIME[3]=(day[0]-48)*16+(day[1]-48);

        //下面这段把设置的日期写入到DS1302中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i=0; i<7; i++)//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i],TIME[i]);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putstring(year);
        putstring(month);
        putstring(day);
        putstring("\r\n");
*/
        Ds1302ReadTime();
        return 1;
}

//设置时间,格式为settimer 02:22, 不支持省略0
int settime()
{
        char minutes[3],hour[3],i,
                 h,m;                                                                   //h存放小时,m存放分

        for(i=0; i<6; i++)                                                //检查WORD2中字符的合法性,只能有数字或者:
        {
                if((word2[i]-48)<0 | word2[i]-48>9)
                {
                        if(word2[i] == '\0')
                                break;
                        if(word2[i] != ':')
                        {
                                return 0;
                        }
                }
        }

        if(word2[2]!=':' & word2[1] != ':')
        {
                return 0;
        }

        if(word2[2] == ':')
        {
                hour[0]=word2[0];
                hour[1]=word2[1];
                m = 1;         //m=1的话,表示小时是2位,=0是1位
        }

        if(word2[1] == ':')
        {
                hour[0] = '0';
                hour[1] = word2[0];
                m = 0;
        }

        if(word2[4+m]!='\0' & word2[3+m] != '\0')
        {
                return 0;
        }

        if(word2[4+m] == '\0')                        //要考虑小时1位的情况
        {
                minutes[0] = word2[2+m];
                minutes[1] = word2[3+m];
        }

        if(word2[3+m]=='\0')
        {
                minutes[0] = '0';
                minutes[1] = word2[2+m];
        }

        minutes[2]='\0',hour[2]='\0';
        h = (hour[0]-48)*10 + (hour[1]-48);
        m = (minutes[0]-48)*10 + (minutes[1]-48);

        if(h > 23 | h <= 0 | m > 59 | m < 0)                //这个比日期简单多了
        {
                return 0;
        }

        Ds1302ReadTime();
        TIME[2]=(hour[0]-48)*16+(hour[1]-48);                 //BCD码
        TIME[1]=(minutes[0]-48)*16+(minutes[1]-48);
        TIME[0]=0;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i=0; i<7; i++)//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i],TIME[i]);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Ds1302ReadTime();
//        printf("\nThe current time: ");
        return 1;
}

void main()
{
        char         Secondcheck,           //检查秒有没有改变
                          Mincheck,                    //检查分有没有改变
                        date[11];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1定时方式2
        TCON = 0x40; //设定时器1开始计数
        TH1 = 0xFD;        //11.0592MHz 1200波特率 只有9600能用未找原因
        TL1 = 0xFD;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printf ("Initing.... \n");
        tempDisplay(Ds18b20ReadTemp());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CD_clear();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1," Initing.... ");
        delay(1000);
        Mincheck=11;        //解决分钟为0时初始化过久的问题
        if(SETTIME==0)
        {
                for(Mincheck=3;Mincheck>0;Mincheck--)
                {
                        printf("\nPlease Set Date:");
                        scanf("%s",word2);
                        //printf("%s",word2);
                        if(setdate())
                                break;
                }
                for(Mincheck=3;Mincheck>0;Mincheck--)
                {
                        printf("\nPlease Set Time:");
                        scanf("%s",word2);
                        //printf("%s\n",word2);
                        if(settime())
                                break;
                }
        }
        LCD_clear();//清除LCD
        while(1)
                {
                        Ds1302ReadTime();//读取时间1302

                delay(500);//多给点时间发送,但是影响秒的同步看来要改定时器发送

                        if(Mincheck!=TIME[0])////如果时间秒变化就发送一次串口数据

                        {

                                Mincheck=TIME[0];//让Mincheck等于秒,用于下次发送检测

                                date[0]='2',//发送年
                                date[1]='0',
                                date[2]=TIME[6]/16+48,//发送年
                                date[3]=TIME[6]%16+48;
                                date[4]='-',
                                date[5]=(TIME[4]/16+48),//发送月
                                date[6]=(TIME[4]%16+48),
                                date[7]='-',
                                date[8]=(TIME[3]/16+48),//发送日
                                date[9]=TIME[3]%16+48;
                                printf("%s",date);//发送以上全部的 date

                                printf("  Time: ");
                                putchar(TIME[2]/16+48);//发送时
                                putchar(TIME[2]%16+48);
                                putchar(':');//发送“ :”
                                putchar(TIME[1]/16+48);//发送分
                                putchar(TIME[1]%16+48);
                                putchar(':');//发送“ :”
                                putchar(TIME[0]/16+48);//发送秒
                                putchar(TIME[0]%16+48);

                                printf("  WD: ");
                                printf(tempDisplay(Ds18b20ReadTemp()));
                                putchar('\n');//结束串口开始符号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25,1," bbjj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8,0,date);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0,3,12,1,TIME[2]/16,5);//显示时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10,3,12,1,TIME[2]%16,5);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20,3,12,1,11,5);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30,3,12,1,TIME[1]/16,5);//显示分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40,3,12,1,TIME[1]%16,5);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50,3,12,1,11,5);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60,3,12,1,TIME[0]/16,5);//显示秒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70,3,12,1,TIME[0]%16,5);

                        }

                        if(Secondcheck!=TIME[0])//如果温度变化就显示一下
                        {
                                Secondcheck=TIME[0];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10,5,"WD:");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30,5,tempDisplay(Ds18b20ReadTemp()));//读取温度显示18B20
                        }

                }

}

网友A(2019-01-25):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