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的选购问题

楼主(2018-11-17):
想买一个示波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得好的推荐的型号?
我看上了一款普源的示波器,型号是DS1102E,这款示波器怎样?
就是单片机做东西的时候看一下PWM和其他的波形。
闲鱼上也有卖二手的,要价800多,没有探头。TB上是1600多,全套。请教一下大伙是咸鱼上买合适还是TB合适?咸鱼上卖的示波器靠谱么?

网友A:
咸鱼买要看卖家信誉,有碰运气成分。

网友B:
咸鱼买东西 看运气

网友C:
普源这款示波器是采用多个AD串联采样然后超频和软件插值,如果知识玩玩单片机是够了,如果是用来修电脑的,高频部分经常会迟滞触发,高频部分被削掉,和探头也有关系,电子设备也有使用寿命,让调出开机次数再做决定

网友C:
开机次数查看方法,utilitry-系统信息,按两次CH1键-按两次CH2键-按一次MATH键就可以看到设备启动次数(是不是想起魂斗罗的30身大法)

网友D(2019-01-30):
我也有一台该型号的示波器,十年前买的了,但是很少用,估计开机次数不会超过60次
当时买时3400元算当时低端货里比较不错的了,现在已经落伍了

网友E:
我买来也是调试单片机用的,目前用来还好。
真心不敢在咸鱼买东西,要么坏人太多要么运气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