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屏为什么我将程序中要显示的汉字改了之后就无法显示了

楼主(2018-11-17):
请问为什么我将程序中要显示的汉字改了之后,屏幕就显示不出来了呢

网友A:
5v只能配51单片机

网友B:
没有任何的东西,只有简单的文字,没有具体的东西,我们无法帮到你哈

网友C:
大概人家是取模的汉字,你没有定意一显不了了,或你不了心动了程序体。

网友D:
看你12864是哪种,带字库的话应该不会出这种问题,楼主的可能不带字库,要自己取模的

网友E:
你改了什么,如果改了文字,要按新文字在字库中找到相应的点阵传给屏才行,如果没有那当然显不出来了

网友F: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⒈ AMPIRE 12864LCD显示屏简介
⑴ 引脚功能    …
⑵ 显示屏数据结构    …
⒉ 汉字编码
⑴ 汉字编码概述    …
⑵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
⑶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
⒊ 电路和应用程序    …

⒋ Keil调试    …
⒌ Proteus仿真    …

实验2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