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单片机左移右移的问题

楼主(2018-11-17):
只想左移右移一次,结果不停的循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很简单:在main函数里,for之后,加一条语句:
while(1);
就可以了
原理嘛,就是单片机执行完main的内容后,会自动再次执行它,你加上一个while(1)后,程序就停在那里,不会再次执行,就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B:
你的程序就是这样,执行完后,又重新开始执行。

如果你不想这样,就在最后加while(1);

这样执行完前面的以后,就后一直在while(1)里循环,不会又从头开始。

网友C:
delay 的参数怎么没有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在main函数里,for之后,加一条语句:
while(1);
就可以了

谢谢,真的可以哦,原来单片机是一直循环执行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就是这样,执行完后,又重新开始执行。

如果你不想这样,就在最后加while(1);

感谢,大神,真的可以。才发现单片机是一直重复执行程序的。

网友D:
在main函数里,for之后,加一条语句:while(1);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lay 的参数怎么没有类型??

仔细一看,是哦!这也运行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