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单片机烧录程序运行打开电源数码管闪一下就没有反应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8-11-18):
stc89c51和拓展的8155
烧录程序运行打开电源数码管闪一下就没有反应了怎么回事

网友A:
程序呢?线路图呢?什么都没有,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写程序要养成良好的备注习惯,不然别人怎么看的懂你的代码

网友B:
没烧录成果?

网友C:
没发程序出来,不好解决你的问题。
数码管是需要持续的输出信号才会显示的。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D:
要线路图

网友E:
程序跑飞;没放入大循环;只执行了一次;

网友F:
电源数码管一般不容易损坏的,可能是程序问题最好仔细看看程序

网友G:
没程序没电路图怎么看噢
程序呢?线路图呢?什么都没有,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写程序要养成良好的备注习惯,不然别人怎么看的懂你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