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矩阵按键stm32程序源码

楼主(2018-11-18):
4x4矩阵按键stm32程序源码  keil程序

#include "key.h"

/**
** PB5-PB8,列,输出。 PB10-PB14,行,输入
**/
void Key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4行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4列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KeyScan(void)
{
   uchar KeyVal;

   GPIO_Write(GPIOB, (GPIOB->ODR & 0xf0ff | 0x0f00));         //不管其余12位0xf0ff,先让PB8到PB11全部输出高。

         if((GPIOB->IDR & 0xf000)==0x0000)                                                                    //如果PB12到PB15全为零则没有按键按下
                  return -1;
         else
         {
            Delay_ms(5);    //延时5ms去抖动
            if((GPIOB->IDR & 0xf000)==0x0000)
            return -1;
         }

         GPIO_Write(GPIOB,(GPIOB->ODR & 0xf0ff | 0x0100));        //仅将PB8置高
         switch(GPIOB->IDR & 0xf000)        //第一行,由低到高,同理,不赘述
         {
             case 0x1000: KeyVal=0; break;
                        case 0x2000: KeyVal=1;        break;
                        case 0x4000: KeyVal=2;        break;
                        case 0x8000: KeyVal=3;        break;
   }
         while((GPIOB->IDR & 0xf000)        > 0);     //等待按键释放

         GPIO_Write(GPIOB,(GPIOB->ODR & 0xf0ff | 0x0200));        //仅将PB9置高
                switch(GPIOB->IDR & 0xf000)
                {
                        case 0x1000: KeyVal=4;        break;
                        case 0x2000: KeyVal=5;        break;
                        case 0x4000: KeyVal=6;        break;
                        case 0x8000: KeyVal=7;        break;
                }
    while((GPIOB->IDR & 0xf000)        > 0);

          GPIO_Write(GPIOB,(GPIOB->ODR & 0xf0ff | 0x0400));        //仅将PB10置高
                switch(GPIOB->IDR & 0xf000)
                {
                        case 0x1000: KeyVal=8;        break;
                        case 0x2000: KeyVal=9;        break;
                        case 0x4000: KeyVal=10;        break;
                        case 0x8000: KeyVal=11;        break;
                }
    while((GPIOB->IDR & 0xf000)        > 0);

          GPIO_Write(GPIOB,(GPIOB->ODR & 0xf0ff | 0x0800));        //仅将PB11置高
                switch(GPIOB->IDR & 0xf000)
                {
                        case 0x1000: KeyVal=12;        break;
                        case 0x2000: KeyVal=13;        break;
                        case 0x4000: KeyVal=14;        break;
                        case 0x8000: KeyVal=15;        break;
                }
                while((GPIOB->IDR & 0xf000)        > 0);

                return KeyVal;
}

/************************************
按键表盘为: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void GetKeyVal(void)
{
    int num;
          num = KeyScan();
          switch(num)
          {
        case 0: printf("0\n"); break;
                                case 1: printf("1\n"); break;
                                case 2: printf("2\n"); break;
                                case 3: printf("3\n"); break;
                                case 4: printf("4\n"); break;
                                case 5: printf("5\n"); break;
                                case 6: printf("6\n"); break;
                                case 7: printf("7\n"); break;
                                case 8: printf("8\n"); break;
                                case 9: printf("9\n"); break;
                          case 10: printf("10\n"); break;
                                case 11: printf("11\n"); break;
                                case 12: printf("12\n"); break;
                          case 13: printf("13\n"); break;
                                case 14: printf("14\n"); break;
                                case 15: printf("15\n"); break;
    }
}

网友A(2019-09-19):
不行的啊
,还缺了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