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直流电机速度不一样,小车走直线总是偏,怎么解决?

楼主(2018-11-18):
寻迹小车用的直流马达速度不一样,直走的时候总是偏,用的L298N驱动,没有用调速都是全速走的。怎么让两个马达的速度一样。求大佬

网友A:
速度会不一样吗。这个我倒没研究过哦。会不会是电机不一样?
不过我一般是用带编码器的直流电机,或者自己加光电传感器+测试码盘,来分别获取两边的车速,然后通过PID调节,使之车速控制在一样,就能走直线了。

网友B:
电机不一样,在相同的电压下电机的转速通常是不一样的,如果想把速度调到基本一样,可以使用编码器测试实际转速,并通过单片机去控制电机使之达到相同的速度

网友C:
采集信号

网友D(2019-02-18):
引用 网友A:
速度会不一样吗。这个我倒没研究过哦。会不会是电机不一样?
不过我一般是用带编码器的直流电机,或者自己 ...

您是如何做的PID调节程序,我一直没弄出来。能赐教吗?

网友E:
速度会不一样吗。这个我倒没研究过哦!

网友F:
可以在对两个轮子接一个光电编码器,这样可以获取两个轮子的速度,再采用简单的PID程序闭环控制就好了

网友G:
理论上马达的速度不可能完全一致,无论配对有多好,最后总会走偏的,因此采用开环控制小车行走方向不太可能。建议还是采用编码器等闭环控制方式,实时调整各马达速度,实现小车方向控制,这样就能走直线了。

网友H(2019-04-26):
引用 网友A:
速度会不一样吗。这个我倒没研究过哦。会不会是电机不一样?
不过我一般是用带编码器的直流电机,或者自己 ...

我也是用的这些硬件,现在在程序方面卡住了,大佬能分享一下程序么?谢谢啦

网友I:
用编码器计数,PWM控制两个电机的速率

网友J:
用一个差速器连接 左轮半轴 和右轮半轴,通过电磁铁吸引或排斥,控制与轮轴相连的永磁转向杆向左或向右,完成转向

网友K:
不一样是很正常的,只能两个电机把电压值调到误差很小

网友L:
电机有死区电压  每个电机给定的PWM不同就可    不一定相同的PWM就能使两个不同的电机达到同样的转速

网友M:
改成1个电机,同时驱动2个轮,前驱或后驱

网友N:
来学习下,是不是可以加编码器

网友O(2020-11-02):
我现在的做法是先利用编码器分别测试两个电机的转速,然后使一个电机的PWM值固定不变,细调另一个电机的PWM值,观察编码器输出值,直到转速基本一致,记下PWM的差值X,在此后的速度控制中,总是使转速慢的电机PWM值加上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