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怎么擦除里面的数据?还是说不用擦除,直接写

楼主(2018-11-18):
AT24C02怎么擦除里面的数据?还是说不用擦除,直接写,会把之前的数据自动擦除并自动覆盖?有哪位朋友帮我看看啊

网友A:
AT24CXX没有擦除的动作,可以直接写入,但是eeprom和普通的ram还是有区别的,eeprom可以在断电后保存数据,普通的ram则不行

网友B:
可以不用擦除,毕竟写的次数是有限的。直接写就可以覆盖。读的时候注意下读的字节数,免得读到一些其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24CXX没有擦除的动作,可以直接写入,但是eeprom和普通的ram还是有区别的,eeprom可以在断电后保存数据, ...

收到,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擦除,毕竟写的次数是有限的。直接写就可以覆盖。读的时候注意下读的字节数,免得读到一些其他数据 ...

收到,感谢了

网友C:
at24c02属于EEPROM,不用擦除直接写,而flash要擦除再写

网友D:
可以不用擦除,

网友E:
要擦除,用24-25编程器可擦除及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擦除,用24-25编程器可擦除及烧录

好多朋友说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24c02属于EEPROM,不用擦除直接写,而flash要擦除再写

好的,收到!

楼主:
好的,收到!

网友F(2019-01-25):
这个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