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片机PWM信号输出源码 呼吸灯模块可做电机调速 调光灯

楼主(2018-11-18):
STC15F104W可编程开发 呼吸灯模块 电机调速 PWM信号输出 调光灯
【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78mmX宽47mmX高15mm
二、 主要芯片:单片机STC15104W 继电器 光耦
三、 工作电压:宽电压输入直流6V至24V。
四、特点:
电路结构简单,稳定可靠,采用最新款STC单片机,运行速度快,单片机预留UART接口,客户可以自己更改程序,或者实现通信功能,我们提供参考资料和例程。具有信号指示灯,电源指示灯,输入指示灯,输出指示灯。
2、板子自身功耗小于3W
3、最大切换电流40A以内,控制电压30V以内
4、最大控制负载60W ,加装散热片最大控制负载100W
5、无机械触点,使用寿命长。
6、电器绝缘电阻100M
7、芯片耐压100V
8、双路输入具有光电隔离,输入信号默认NPN输入(低电平有效) 需要PNP输入需要特别声明。
9、电路具有,防反接保护,续流保护,压敏保护
10、工作温度-40度至 +70度
11、工作湿度 40%  ~ 80%RH
适用场合:工业控制、产品开发、灯光控制,电机控制,电磁阀控制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PWM输出10K - 带掉电记忆-20档):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通信控制
使用芯片:STC15F104W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9600
编译环境:Keil 4.0
作者:张新春
*********************************************************************/
/********************************************************************/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字符型变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整型变量
/********************************************************************
                            寄存器设置
*********************************************************************/
sfr IAP_DATA  =0xc2;         //数据寄存器
sfr IAP_ADDRH =0xc3;         //地址寄存器
sfr IAP_ADDRL =0xc4;         //地址寄存器
sfr IAP_CMD   =0xc5;     //命令寄存器
sfr IAP_TRIG  =0xc6;          //触发寄存器
sfr IAP_CONTR =0xc7;     //擦除寄存器

/********************************************************************
                            命令定义
*********************************************************************/
#define CMD_IDLE     0            //EEPROM无操作
#define CMD_READ     1            //读取字节
#define CMD_PROGRAM  2            //写入字节
#define CMD_ERASE    3            //擦除字节
/********************************************************************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
*********************************************************************/
//#define ENABLE_IAP 0X80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如果<30MHZ选用此项)
//#define ENABLE_IAP 0X81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如果<24MHZ选用此项)
//#define ENABLE_IAP 0X82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如果<20MHZ选用此项)
  #define ENABLE_IAP 0X83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如果<12MHZ选用此项)
//#define ENABLE_IAP 0X84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如果<6MHZ选用此项)
//#define ENABLE_IAP 0X85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如果<3MHZ选用此项)
//#define ENABLE_IAP 0X86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如果<2MHZ选用此项)
//#define ENABLE_IAP 0X87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如果<1MHZ选用此项)

#define IAP_ADDRESS1 0X0000         //内部EEPROM地址
#define IAP_ADDRESS2 0X0200

/********************************************************************
                            初始定义
*********************************************************************/
uint sec; //定义计数值,每过1/10 秒,sec 加一
uchar keycnt=0;//按下次数值
uint tcnt; //键值判断
uchar PWM=0;
bit  write=0;
/********************************************************************
                            I/O定义
*********************************************************************/
sbit OUT1=P3^3;         //定义单片机P3口的第3位 (即P3.3)
sbit IN1=P3^4;
sbit IN2=P3^5;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
                            操作函数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0;
IAP_CMD=0;
IAP_TRIG=0;
IAP_ADDRH=0X80;
IAP_ADDRL=0;
}

/********************************************************************
                            读取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IAP_CONTR=ENABLE_IAP;
IAP_CMD=CMD_READ;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_nop_();
_nop_();
dat=IAP_DATA;
IapIdle();
return dat;
}

/********************************************************************
                            写入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uchar dat)
{

IAP_CONTR=ENABLE_IAP;
IAP_CMD=CMD_PROGRAM;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DATA=dat;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_nop_();
_nop_();
IapIdle();
}
/********************************************************************
                            擦除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
IAP_CONTR=ENABLE_IAP;
IAP_CMD=CMD_ERASE;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_nop_();
_nop_();
IapIdle();
}
/********************************************************************
                            按键扫描函数
*********************************************************************/
void KEY() //按键扫描程序
{
if(IN1==0){delay(10);if(IN1==0){delay(10);write=1;TR0=1;tcnt=0;while(!IN1);if(PWM!=20){PWM++;}if(PWM>=20){PWM=20;}}}
if(IN2==0){delay(10);if(IN2==0){delay(10);write=1;TR0=1;tcnt=0;while(!IN2);if(PWM!=0){PWM--;}if(PWM<=0){PWM=0;}}}
}
/********************************************************************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tcnt++; //每过200ust tcnt 加一
        if(tcnt==PWM){ OUT1=1;}
        if(tcnt==20){tcnt=0;OUT1=0;}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MOD=0x02; //定时器工作在方式2
        TH0=0xff; //对TH0 TL0 赋值
        TL0=0xff;
        ET0=1;
        EA=1;
        PWM=IapReadByte(1);
          sec=0;
        TR0=1;
        OUT1=0;
        while(1)
        {
         KEY();
if(write==1)
  {
   write=0;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1);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1,PWM);//写入数据
  }
        }
}

/********************************************************************
                              结束
*********************************************************************/

GYJ-0147_双路输入单路晶体管可编程(宽电压供电)发货资料.rar

PWM输出10K - 带掉电记忆-20档.rar

网友A:
你好,楼主,请问板子的文字注释是用什么软件加上去的

网友B(2019-01-29):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很好用的单片机

网友C(2019-10-01):
感谢分享,对我来说稍深了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请问板子的文字注释是用什么软件加上去的

截屏成图片文件,打开图片在看图软件中加文字。

网友E(2021-07-01):
能不能写一个流水灯程序

网友F(2023-05-13):
楼主下载不了,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