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自动换挡拨片改装,单片机控制D档实现加减档源程序与电路设计

楼主(2018-11-18):
给大家分享小汽车自动换挡拨片改装教程,D档实现加减档的一些技术资料,是用51单片机通过程序来实现的.
【简要说明】
一、尺寸:长74mm29mm18mm
二、工作电压:直流12V
三、特点:
1、延时时间精确、可调节
2、电路简单实用,接线简单
3、两路数字量输入和一路继电器输出
4、延时开关可以根据顾客的需要做成各种不同种类的延时开关
5、两路数字量输入,低电平有效 低电平(0到1V),高电平(3.5到5V)
6、延时时间按键可调节
四、功能:汽车换挡片换挡用、触发延时开关,延时通断,延时闭合,延时断开等等,都可以根据需要来更改

单路继电器输出两路继电器输入模块(汽车换挡片控制)
  • 工作电压直流12V
  • 两路输入低电平有效,带光电隔离
  • 该模块可编程实现顾客各种要求
  • 有两个按键输入
  • 一路继电器输出,可控制220V/10A负载
  • 具有电源和输出指示

该控制板是专门为别人定制的,默认情况下,实现的功能是:当A或者B开关有输入信号时,输出继电器闭合延时5到15秒(可通过按键增加减小键调节具有掉电记忆功能),继电器断开。 该模块主要用在汽车上的A和B换挡片,换挡时,触发继电器延时5-10的吸合时间

注意两路输入任意一路输入低电平触发时,继电器(即开关闭合)闭合开始延时,延时5到15秒后继电器(开关断开)断开的功能。如果在延时期间,任意触发端,再次触发时,延时时间将为设定值如,设定时间是10秒,触发端触发时开始延时,假如延时时间到8秒,如果再次触发,继电器将再延时10秒断开,如果在延时期间再次触发时,将接着延时10秒断开。。
时间设定注意(最小5秒-最大15秒)
       按一下向上箭头的按键会增加1秒
       按一下向下箭头的按键会减少1秒
       按了之后板子断电后会自动保存设定时间值
          再次给电,即可使用!

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标注说明: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P3.4,A开关输入,P3.5,B开关输入 ,P3.3继电器输出。
   当A或者B开关有输入信号时,输出继电器闭合,延时5到15秒可调节、
   P3.0和p3.3作为按键输入调节时间,具有掉电记忆功能
   首次下载程序一定要先调节增加按键,否则触发后继电器一直吸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断开
使用芯片:STC15F104E
晶振:12MHZ
波特率:9600
编译环境:Keil
作者:yang
华龙电子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sfr P3M0=0Xb2;
sfr P3M1=0Xb1;
/********************************************************************
                            寄存器设置
*********************************************************************/
sfr IAP_DATA  =0xc2;            //数据寄存器
sfr IAP_ADDRH =0xc3;            //地址寄存器
sfr IAP_ADDRL =0xc4;            //地址寄存器
sfr IAP_CMD   =0xc5;        //命令寄存器
sfr IAP_TRIG  =0xc6;             //触发寄存器
sfr IAP_CONTR =0xc7;        //擦除寄存器
sfr WDT_CONTR=0XC1;                    //看门狗设置寄存器
/********************************************************************
                            命令定义
*********************************************************************/
#define CMD_IDLE     0            //EEPROM无操作
#define CMD_READ     1            //读取字节
#define CMD_PROGRAM  2            //写入字节
#define CMD_ERASE    3            //擦除字节
/********************************************************************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
*********************************************************************/

#define ENABLE_IAP 0X83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如果<12MHZ选用此项)

#define IAP_ADDRESS1 0X0000         //内部EEPROM地址
/********************************************************************
                            初始定义
*********************************************************************/
uint num,settime; //键值判断
/********************************************************************
                            I/O定义
*********************************************************************/
sbit OUT=P3^3;         //继电器输出控制端
sbit INA=P3^4;         //A开关输入端
sbit INB=P3^5;         //B开关输入端
sbit Increase=P3^1; //增加时间
sbit Reduce=P3^0;  //减小时间
void IapIdle();                                              //操作函数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读取函数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uchar dat); //写入函数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擦除函数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z)           //0.2ms
{
        uint x,y;
        for(x=z;x>0; x--)
                for(y=110;y>0;y--);
}
//定时器T0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0x01;             //定时器工作在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对TH0 TL0 赋值
        TL0=(65536-50000)%256;
        ET0=1;
        EA=1;
        //TR0=1;
}
//按键扫描
void keyscan(void)
{
  if(Increase==0)
  {
    delay(30);
        if(Increase==0)
        {
          while(!Increase);
          settime+=15;
          if(settime>=225)
            settime=225;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1);    //擦除0扇区
      IapProgramByte(1,settime);               //写入数据
        }

  }
  if(Reduce==0)
  {
    delay(30);
        if(Reduce==0)
        {
          while(!Reduce);
          settime-=15;
          if(settime<=75)
            settime=75;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1);    //擦除0扇区
      IapProgramByte(1,settime);               //写入数据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3M0=0X08;//强推挽输出
        P3M1=0X00;//强推挽输出
        OUT=0;
        delay(100);
    settime=IapReadByte(1);

        init_Timer0();
        WDT_CONTR=0x3D;          //喂狗时间2.2755s  晶振12mhz,预分频系数是64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
          if(INA==0||INB==0)
          {
                        delay(50);
                        if(INA==0||INB==0)
                        {
                            num=0;
                                OUT=1;        //继电器吸合,开始延时
                                TR0=1;
                        }
          }
          WDT_CONTR=0x3D;          //喂狗时间2.2755s  晶振12mhz,预分频系数是64
        }
}
/********************************************************************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T0中断服务函数
{

    num++;
        if(num==settime)          //设定时间范围是5到15秒
                {
                        OUT=0; //延时时间到,继电器断开
                        TR0=0;
                }
}
/********************************************************************
                            操作函数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0;
        IAP_CMD=0;
        IAP_TRIG=0;
        IAP_ADDRH=0X80;
        IAP_ADDRL=0;
}
/********************************************************************
                            读取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IAP_CONTR=ENABLE_IAP;
        IAP_CMD=CMD_READ;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_nop_();
        _nop_();
        dat=IAP_DATA;
        IapIdle();
        return dat;
}

/********************************************************************
                            写入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uchar dat)
{

        IAP_CONTR=ENABLE_IAP;
        IAP_CMD=CMD_PROGRAM;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DATA=dat;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_nop_();
        _nop_();
        IapIdle();
}
/********************************************************************
                            擦除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
        IAP_CONTR=ENABLE_IAP;
        IAP_CMD=CMD_ERASE;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_nop_();
        _nop_();
        IapIdle();
}
/********************************************************************
                              结束
*********************************************************************/

网友A(2019-11-22):
那个宝不是早有了吗

网友B:
按键扫描
void keyscan(void)
{
  if(Increase==0)
  {
    delay(30);
        if(Increase==0)
        {
          while(!Increase);
          settime+=15;
          if(settime>=225)
            settime=225;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1);    //擦除0扇区
      IapProgramByte(1,settime);               //写入数据
        }
我是刚接触C语言的小弟,“ settime+=15;”这句是什么意思?+=连在一起表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