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42: 'SFR': invalid base address keil编译错误问题(独立按键和外部中断)

楼主(2018-11-18):
新手学习中报错后找不到哪里错了大神帮忙看一下,想做一个简单的独立按键和外部中断

错误点:main.c(5): error C142: 'SFR': invalid base address
main.c(60): error C202: 'y':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61): error C202: 'y':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11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GPIO_LED P2
sbit k1=P5^5;
sbit y=3^2;       //这里不明白是哪里错了 ,和高低位有关系吗???
void  keypros();
void Delay1ms() ;
void Delay500ms();
void Delay1000ms() ;

void Int1Init()
{
IT0=1;
EX0=1;
EA=1;
}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GPIO_LED=1;
  keypros();
  Int1Init();
while(1)
{

   if(k1==0)
{Delay1ms() ;
  if(k1==0)
  {
  y=1;
   y=0;
}
  while(!k1);
}

}
}

void keypros()//
{
  if(k1==0)
{
Delay1ms();
if(k1==0)
{
unsigned char n;
GPIO_LED=0xfe;
while(1){
for(n=0;n<7;n++)
{
GPIO_LED=_crol_(GPIO_LED,1);
Delay500ms();
}
for(n=0;n<7;n=n++)
{
GPIO_LED=_cror_(GPIO_LED,1);
Delay500ms();}
}
}
while(!k1);
}

void Int1() interrupt 0
{

while(1){
   unsigned char n;
GPIO_LED=0xfe;
  for(n=0;n<7;n++)
{GPIO_LED=_crol_(GPIO_LED,1);
  Delay1000ms();}

for(n=0;n<7;n=n++)
{GPIO_LED=_cror_(GPIO_LED,1);
Delay1000ms();
}
}
}
void Delay10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43;
j = 6;
k = 20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2;
j = 3;
k = 22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A:
sbit k1=P5^5;
sbit y=3^2;       //这里不明白是哪里错了 ,和高低位有关系吗???

这两行代码,为什么不在函数中呢,还有,K1与y是常量吗,常量直接定义成宏就可以了啊

网友B:
首先你定义引脚的时候少了P,然后你的60行出现的y变量没有定义,最后是语法错误,再那行仔细检查下。祝你好运!

网友C:
我还发现一个错误:你的编译报错最后一项,是因为111行的上一行,缺少一个大括号}的原因。

网友D(2020-04-07):
sbit y=3^2;       改为sbit y=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