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控制48个LED?IO口不够用啊

楼主(2018-11-18):
如何用51单片机控制48个LED灯啊?

网友A:
不会吧?按矩阵扫描方式,只要用2组I/O口每组7个输出端就可以带动7*7=49个LED灯了啊!!
如果狠多的花,比如LED广告屏,那一般使用595或雷死的IC!!

网友B:
可以使用74HC595   或573 然后进行  行选

网友C:
可以考虑用595,如果不是追求速度特别快,可以用3个IO加6片595控制48个LED

网友D:
用动态扫描的方式,或有锁存器也行595或573都行。

网友E:
用一片tm1640即可,很方便,可以控制8*16个led,数码管驱动芯片tm1640

网友F:
看来是谁在启发你学习新硬件呀!反其道而行之吧!用2片单片机,第一片显完31个灯,留一个囗发个信息电平告诉第二片单片机留下的17个灯由你来吧,都不用串口通信,因为通灵都会了,你就能控制4万8个+的灯了。哈哈哈哈

网友G:
用595或573

网友H:
一般用573方便

网友I:
用74HC959级联,要多少个LED都可以。只需要用三个IO口

网友J:
弄成矩阵6*8矩阵,这样你只需要14个IO口就行了。也可以用移位寄存器来做。

网友K:
用动态扫描的方式

网友L:
用矩阵  寄存器都可以

网友M:
可以使用扩展,如果必要可以使用扩展口进行绘制

网友N:
IO口可以扩展的

网友O:
动态方式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