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语言中断控制舵机 switch case语句执行问题

楼主(2018-11-18):
这是一个中断程序用来控制舵机的
我想请问下
那个switch的语句在中断中是如何执行的
各个case是如何执行的?
谢谢大家!
void Init_Timer0()

{
        TMOD=0x1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EA=1;
        ET0=1;
        TR0=1;
        PT0=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if(flag_0==1) PWM_Value[0]+=1;
if(flag_0==2) PWM_Value[0]-=1;
if(flag_1==1) PWM_Value[1]+=1;
if(flag_1==2) PWM_Value[1]-=1;
if(PWM_Value[0]>=2500)
PWM_Value[0]=2500;
if(PWM_Value[1]>=2500)
PWM_Value[1]=2500;
if(PWM_Value[0]<=500)
PWM_Value[0]=500;
if(PWM_Value[1]<=500)
PWM_Value[1]=500;
switch(order)
{
case 1:PWM_OUT0=1;
TH0=(65536-PWM_Value[0])>>8;
TL0=(uchar)(65536-PWM_Value[0]);
break;
case 2:PWM_OUT0=0;
TH0=(65536-(5000-PWM_Value[0]))>>8;
TL0=(uchar)(65536-(5000-PWM_Value[0]));
break;
case 3:PWM_OUT1=1;
TH0=(65536-PWM_Value[1])>>8;
TL0=(uchar)(65536-PWM_Value[1]);
break;
case 4:PWM_OUT1=0;
TH0=(65536-(5000-PWM_Value[1]))>>8;
TL0=(uchar)(65536-(5000-PWM_Value[1]));
break;
case 5:
TH0=60536>>8;
TL0=(uchar)60536;
break;
case 6:
TH0=60536>>8;
TL0=(uchar)60536;
order=0;
break;
default: order=0;
break;
        }
order++;
}

网友A:
中断里不要写这么多处理的程序

网友B:
中断程序末尾不是有 order++;吗 下次中断到来 不就执行了下一个case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