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4-3 IOToggle :流水灯

楼主(2018-11-18):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实践--基于Cortex-M3(STM32)》教材1.jpg
程序代码:
//Pass at AS-07 V2.0,ZhouYinxiang,1881003@qq.com,20171009,9:55
//Pass at PROTEUS 8.7,ZhouYinxiang,1881003@qq.com,20181118,11:31
//实验内容和现象:
//(1)配置时钟RCC;
//(2)配置中断NVIC;
//(3)设置全部GPIO为Analog Input mode,降低功耗和提高EMI/EMC;
//(4)使能GPIOA的时钟,设置PA5为GPIO_Mode_Out_PP 50MHz;使能GPIOC的时钟,设置PC6和PC7为GPIO_Mode_Out_PP 50MHz;
//(5)LCD显示实验信息,没有学习LCD之前,请忽略;
//(5)流水灯程序:PC6驱动LED1、PC7驱动LED2、PA5驱动LED3依次点亮、延时、熄灭,形成亮流水效果。
// 说明:程序源于STM3210E-EVAL,请看本project的readme.txt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2.0.1
* Date               : 06/13/2008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1)配置时钟RCC;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2)配置中断NVIC;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3)设置全部GPIO为Analog Input mode,降低功耗和提高EMI/EMC;
//  /* Configure all unused GPIO port pins in Analog Input mode (floating input
//     trigger OFF), this will reduce the power consumption and increase the device
//     immunity against EMI/EMC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所有的端口时钟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选择设置所有的端口位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模式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端口GPIOA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端口GPIOB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端口GPIOC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端口GPIOD
//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端口GPIOE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                         RCC_APB2Periph_GPIOE, DISABLE);  //失能(关闭)所有的端口时钟

//(4)使能GPIOA的时钟,设置PA5为GPIO_Mode_Out_PP 50MHz;使能GPIOC的时钟,设置PC6和PC7为GPIO_Mode_Out_PP 50MHz;
  /* Configure IO connected to LED1, LED2, LED3  leds *********************/
  /* Enable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的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GPIOC的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C6和PC7为50MHz推拉输出

//(5)流水灯程序:PC6驱动LED1、PC7驱动LED2、PA5驱动LED3依次点亮、延时、熄灭,形成亮流水效果。
  while (1)
  {
    /* Turn on LED1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6); //PC6输出高电平1,驱动LED1点亮
    /* Insert delay */
    Delay(0xAFFFF);         //延时一会儿(0.05038140-0.00031892 = 0.05006248s = 50ms)
    /* Turn off LED1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6); //PC6输出低电平0,驱动LED1熄灭
    /* Insert delay */
    Delay(0xAFFFF);         //延时一会儿(0.10044386-0.05038154 = 0.05006263s = 50ms)

    /* Turn on LED2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7); //PC7输出高电平1,驱动LED2点亮
                /* Insert delay */
                Delay(0xAFFFF);        //延时一会
                /* Turn off LED2*/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7); //PC7输出低电平0,驱动LED2熄灭
                /* Insert delay */
    Delay(0xAFFFF);        //延时一会

    /* Turn on LED3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PA5输出高电平1,驱动LED3点亮
    /* Insert delay */
    Delay(0xAFFFF);        //延时一会
    /* Turn off LED3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PA5输出低电平0,驱动LED3熄灭
        /* Insert delay */
    Delay(0xAFFFF);        //延时一会
  }
}

实验4-3 IOToggle.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