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51单片机写的洒水车的程序

楼主(2018-11-18):
这一次来不及写很多介绍了,下次 再一一详细的说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n P1
#define  k

sbit pul =P2^0;          //脉冲
sbit dir =P2^1;   //方向
sbit hongwai1 =P2^2;//电机的红外检测1
sbit hongwai2 =P2^3;//电机的红外检测2
sbit shui=P2^4;         //水泵1
sbit shui2=P2^5; //水泵2
sbit f0 =P2^6;  //车移动的红外检测1
sbit f1 =P2^7;   //车移动的红外检测2
sbit qi=P3^3;   //继电器

unsigned char code qianjin[2]={0xaa,0x00};

void  delay(uint x)                //X=1,0.5MS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
void dianji()

        uchar j=0;
        uint i=0;
        uint flag=0;
        uint yiyi=0;
uint k=0;
        uint flag2=0;
        pul=0;
        dir=0;
        while(1)
        {if(flag==0)
        //        {
        //                 pul=~pul;
        //                delay(2);
        //        j++;
        //                if(j==2)
        //                {
        //                j=0;i++;
        //                }

        //        }
        if((i==1600)/*&&(flag==0))         {flag=1;j=0;break;}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i;
        pul=0;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i++;
        if(i==8)
        {
                i=0;
                pul=~pul;
        }
}

        void main()
        {

              shui2=1;
              //qi=0;
              shui=1;//水泵共阳极

                if((f0==1)&&(f0==1))
                  {
                                con=qianjin[0];
                  }

                 if ((f0==0)||(f1==0))
                 {
                           con=qianjin[0];
                           delay(500);
                           qi=1;
                                 dir=1;
                           TR0=1;//打开定时器
         con=qianjin[1];
         Timer0Init();
         delay(8000);
                           qi=0;
                           delay(8000);
                           TR0=0;
                                 if((hongwai1==0)||(hongwai2==0))
                                 {
                                    shui=0;

                                          delay(2000);
                                           shui=1;
                                          dir=0;
                                          TR0=1;
                                          delay(8000);
                                          //dianji(4);
                                          qi=1;
                                          delay(8000);
                                          dir=1;
                                 }

                         }

                 }

网友A:
学到很多

网友B:
麻烦说下用到的组件及接线图,谢谢

网友C(2018-12-21):
water_car:1:18: error: reg52.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ation terminated.

exit status 1
reg52.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C:
这是哪里的错误,校验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