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模块通信协议详述

楼主(2018-11-18):
1、 概述
1.1 引言
通讯规约详细描述了本机通讯的读、写命令格式及信息和数据的定义,以便第三方开发使用。
1. 2 电气特点及符合标准
1) 连接上位机的主通信接口,采用标准串行通讯口,使用接线端子。
2) 信息传输方式为异步方式,字节格式为起始位1位,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偶校验。
3) 数据传输速率1200b/s, 2400b/s, 4800b/s, 9600b/s,19200b/s可选,缺省为9600b/s。
4) 符合MODUBS RTU 协议标准。
2、MODBUSRTU通信协议详述
2.1 协议基本规则
   以下规则确定在回路控制器和其他串行通信回路中设备的通信规则。
1) 所有通讯回路都应遵照主/从方式。依照这种方式,数据可以在一个主站(如:PC)和多个子站之间传递。任何一次通讯都不能从子站开始。
2) 主站将初始化和控制在通讯回路上传递的所有信息。
3) 所有回路上的传送均分为两种方式:
A) 主/从传送
B) 从/主传送
4) 在回路上的所有通讯都以“信息帧”方式传递。
如果主站或子站接收到含有未知命令的信息帧,则不予以响应
“信息帧”就是一个由字节构成的字符串(最多255个字节),是由信息头和发送的编码数据构成标准的异步串行数据,该通讯方式也与RTU通讯规约相兼容。
2.2信息帧结构描述
   每个信息帧组成如下:

地址

功能码
数据地址
数据1
数据…
数据n
CRC16
3、 字节格式
通讯传输为异步方式,并以字节为单位。在主站和子站之间传递的每一个字节帧都是10位(无校验位)的串行数据流。
字节帧格式:
4、命令报文格式

  4. 1读数据:

主站发送

地址

功能码
数据起始地址高位
数据起始地址低位
数据个数高位
数据个数低位
CRC16高位
CRC16低位

04

返回:

地址

功能码
字节长度
数据1高位
数据1低位
数据2高位
数据2低位
CRC16高位
CRC16低位

04

5、内部报文信息

功能代码

数据起始地址
数据个数
内容说明
04H
0000H
1
温度值
0001H
1
湿度值
注意:每一个数据用两个字节整数表示,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如: 带符号整数 范围 -32768---32767
上传数据需除十,正数的范围为16进制0X0000-0X7FFF,负数采用正数的补码方式传输,其范围为16进制0X8000-0XFFFF,
如:
湿度上传16进制 0X0311,对应十进制785,表示78.5%
温度上传16进制 0X00FF,对应十进制255,表示25.5℃
温度上传16进制 0XFF9B,对应十进制100(0XFFFF-0XFF9B=0X64),表示-10.0℃

6、 网络采样定时
  温湿度传感器中,上位机读取数据每次间隔时间不小于500ms,推荐值1s。

7、命令举例:
读取温度湿度数据:
上位机发送:01 04 00 0000 02 71 CB (温湿度地址为1,寄存器起始地址为0,读2个字节)
下位机返回:01 04 04,温度H,温度L,湿度H,湿度L,CRCH,CRCL。

只读温度数据:
上位机发送: 01 04 00 00 0 001 31 CA(温湿度地址为1,寄存器起始地址为0,读1个字节)
下位机返回: 01 04 02,温度H,温度L,CRCH,CRCL。
只读湿度数据:
上位机发送: 01 04 00 01 0 001 60 0A(温湿度地址为1,寄存器起始地址为1,读1个字节)
下位机返回: 01 04 02,湿度H,湿度L,CRCH,CRCL。

设置地址:
上位机发送:01 06 00 64 00 02 49 D4(温湿度原地址1改为2)
下位机返回:01 06 00 64,地址H,地址L,CRCH,CRCL。

缺省:9600 波特率,8 位,even 偶校验,1 停止位,板地址:1

ModBus调试精灵的更改地址:该命令是把地址=2的板子,改成地址=1

网友A(2018-12-27):
看看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