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的FOC STM32程序(电流模式与电流模式)资料分享

楼主(2018-11-18):
BLDC 的FOC程序,分享别人的资料

/*--------------------------------------------------
无线串口
uart1与NRF24L01P实现

STM32F103C8T6:
        IO:
                PA0~PA15,
                PB0~PB15,
                PC13~PC15,
                PD0~PD1,

        FLASH:        64K
        RAM:        20K

外晶振:4~16MHZ

PA3(ADC12.3):AD_ISC
PA4(ADC12.4):AD_ISB
PA5(ADC12.5):AD_ISA
PA9(TXD1)
PA10(RXD1)
PA7(TIM3.2):PWMA
PB0(TIM3.3):PWMB
PB1(TIM3.4):PWMC

资源配置:
UART1:
TIM3.2\TIM3.3\TIM3.4:三路PWM,向下计数模式使PWM后沿对齐,便于同时采样电流。

注意:
工程路径修改:
  options for target->C/C++->include paths
          ..\FWlib\inc;.\
两个点表示上一级目录,一个点表示与工程相同的目录

根据电流角度直接指定电压角度,电机可以反转,像电扇的同步电机一样

有必要测量电机的电感、电阻参数,这样才能估算反电势,从而得到转子位置
关于转子磁铁的定位:定子线圈的反电势过零点处对齐磁铁
20181018:发现获取电机L、R参数时存在问题,指定MOT_AMP后没加延时,所以参数不准,反电势也不准
如果参数准确,反电势测量准确,则在开环启动时手捏电机卡死,则测到的反电势应很小
转动时的电阻与静止时的电阻不一样?
----------------------------------------------------*/
//--------------------------------------------------
//                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ain.h"
//--------------------------------------------------
#define PWA_H         IOSET(GPIOA->ODR,BIT(7))
#define PWA_L         IOCLR(GPIOA->ODR,BIT(7))
#define PWA_XOR        IOXOR(GPIOA->ODR,BIT(7))
#define PWB_H         IOSET(GPIOB->ODR,BIT(0))
#define PWB_L         IOCLR(GPIOB->ODR,BIT(0))
#define PWB_XOR        IOXOR(GPIOB->ODR,BIT(0))
#define PWC_H         IOSET(GPIOB->ODR,BIT(1))
#define PWC_L         IOCLR(GPIOB->ODR,BIT(1))
#define PWC_XOR        IOXOR(GPIOB->ODR,BIT(1))

#define PTEST_H         IOSET(GPIOA->ODR,BIT(2))
#define PTEST_L         IOCLR(GPIOA->ODR,BIT(2))
#define PTEST_XOR        IOXOR(GPIOA->ODR,BIT(2))

//--------------------------------------------------

U16 mainflag=0;
enum {
FLAG_START=BIT(0),
FLAG_RUN=BIT(1)
};

void delayus(U32 t);
U8         myatan(S16 x,S16 y);
U16 GetRegAdc(U8 ch);
//U16        DMA_ADCBuf[DMA_ADCBUFSIZE];
//--------------------------------------------------
//                声明
//--------------------------------------------------
#include "MOTFOC.C"
#include "uart.c"
#include "stm32f10x_it.c"
//--------------------------------------------------
//        短延时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微秒延时
//--------------------------------------------------
void delayus(U32 t)
{
        U32 i;
        for(;t;t--)
        {
                for(i=8;i;i--);
        }
}
//--------------------------------------------------
//        毫秒延时
//--------------------------------------------------
void delayms(U32 t)
{
        U32 i;
        while(t--)
        {
                for(i=FOSC/4800;i>0;i--);
        }
}
//--------------------------------------------------
//电机发声
//--------------------------------------------------
/*void Beep(U8 m,U8 t)
{
        U16 i,t1;

        if(m==0)return;
        i=1000/m;
        t1=(i+100)*t*m/10;
        while(t1--)
        {
                BEEP_L;
                delayus(100);
                BEEP_H;
                delayus(i);
        }
}*/
/*
void Beep(U8 m,U8 t)
{
        U16 t1;
        t1=6000/(m+6);
        beep_td=t;
        if(m)
        {
                TIM_SetAutoreload(TIM4,t1);
                TIM_SetCompare1(TIM4,50);
        }
}
//等待鸣响完成
void BeepW(U8 m,U8 t)
{
        Beep(m,t);
        while(beep_td);
}
*/
//--------------------------------------------------
//ADC初始化
//--------------------------------------------------
void ADC_Conf(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使能TIM2的RC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RCC_APB2Periph_ADC2,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ADC_Mode_Independent;//独立模式 ADC_Mode_RegSimult;//规则同步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ENABLE;//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单次模式//ENABLE;//连续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由软件触发,不由外部触发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CC2;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CC2;//定时器2的CC2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2,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3,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1, 1);//设置注入通道长度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注入组为一个ADC3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1,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None);//不用外触发
        //ADC_SoftwareStartInjectedConvCmd(ADC1, ENABLE);//开始注入通道数据采样和转换

        // Enable ADC1 DMA
        //ADC_DMACmd(ADC1, ENABLE);//使能DMA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使能外部触发
        // Enable ADC1
        ADC_Cmd(ADC1, ENABLE);//启动一次转换?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重置指定ADC的校准寄存器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使能软件转换启动
        ADC_Cmd(ADC1, ENABLE);//启动一次转换?
}
//--------------------------------------------------
//取得规则组ADC值
//--------------------------------------------------
U16 GetRegAdc(U8 ch)
{
        U16 r;
        r=ADC1->SQR3;//规则组第一次转换通道在SQR3低0~4位
        r=(r&0xffe0)|ch;
        ADC1->SQR3=r;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1,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
//等待采集完数据后发送给上位机显示波形
//--------------------------------------------------
void SendADbuf(void)
{
        S16 i;
        while(ad_p<ADCBUFSIZE);
        for(i=0;i<ADCBUFSIZE;i++)
        {
                UART1_SendByte(0xaa);
                UART1_SendByte(10);
                UART1_SendByte(adbuf[0][i]>>8);
                UART1_SendByte(adbuf[0][i]);
                UART1_SendByte(adbuf[1][i]>>8);
                UART1_SendByte(adbuf[1][i]);
                UART1_SendByte(adbuf[2][i]>>8);
                UART1_SendByte(adbuf[2][i]);
                UART1_SendByte(adbuf[3][i]>>8);
                UART1_SendByte(adbuf[3][i]);
                UART1_SendByte(adbuf[4][i]>>8);
                UART1_SendByte(adbuf[4][i]);
        }
}

//--------------------------------------------------
//        IO口初始化
//--------------------------------------------------
void 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外设时钟//AFIO用于REMAP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某些引脚需重映射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PI1,DIS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BIT(5)|BIT(7);//SPI1_SCK,SPI1_MOSI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AD_ISA,AD_ISB,AD_IS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BIT(5)|BIT(4)|BIT(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WM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BIT(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TE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BIT(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WMB,PW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BIT(1)|BIT(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定时器初始化
//APB1=56M/2=28M
//TIM2用于触发ADC
//TIM3用于定时处理(10KHz)
//TIM4_CH1:蜂鸣器
//--------------------------------------------------
void Timer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256-1;                        //自动重装值,为0时不工作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10-1;                //时钟频率预分频(变为1M)
        //向上计数:0~TIM_Period                向下计数:TIM_Period~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Down;        //向下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时钟分频因子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使能TIM3的RCC时钟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3);//由内部提供时钟.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使能更新事件中断
        TIM_Cmd(TIM3,ENABLE);        //使能定时器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TIM_OCMode_Toggle// 输出比较触发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貌似必须设置为输出才行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3->CCR2=0;
        TIM3->CCR3=40;
        TIM3->CCR4=255;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PrescalerConfig(TIM2,1,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立即装入预分频
        //TIM_ITConfig(TIM2,TIM_IT_CC2,ENABLE);//使能TIM2捕获\比较中断
}

//--------------------------------------------------
//        NVIC初始化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占先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选择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占先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使用HSI:8/2*16=64MHZ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RCC_HSI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
        {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AHB时钟为系统时钟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APB1时钟为HCLK/2,其中HCLK为AHB时钟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APB2时钟为HCLK
        //设置 PLL 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16);  //8/2*16=64MHZ
        //使能或者失能 PLL,这个参数可以取:ENABLE或者DISABLE
        RCC_PLLCmd(ENABLE);//如果PLL被用于系统时钟,那么它不能被失能
        //等待指定的 RCC 标志位设置成功 等待PLL初始化成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设置PLL为系统时钟源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等待PLL成功用作于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 0x00:HSI 作为系统时钟
        // 0x04:HSE作为系统时钟
        // 0x08: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        初始化所有的设备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ystemInit();
        RCC_Configuration();
        io_init();
        UART_Config(38400);
        Timer_Init();
        ADC_Conf();
        NVIC_Configuration();
        delayms(100);
        //LCD_Init();
}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S16 i=1,u,v,w,x,y;
        U8 p;
        init_devices();
        /*
        //------------------------------myatan验证
        for(i=0;i<256;i++)//一周期
        {
                p=i;
                u=costab[p];
                p-=256/3;//360度/3=120度
                v=costab[p];
                p-=256/3;//360度/3=120度
                w=costab[p];

                x=myatan(u,v);
                UART1_SendByte(0xaa);
                UART1_SendByte(8);
                UART1_SendByte(u>>8);
                UART1_SendByte(u);
                UART1_SendByte(v>>8);
                UART1_SendByte(v);
                UART1_SendByte(w>>8);
                UART1_SendByte(w);
                UART1_SendByte(x>>8);
                UART1_SendByte(x);
        }
        //------------------------------Clarke变换验证
        for(i=0;i<256;i++)//一周期
        {
                p=i;
                u=costab[p];
                p-=256/3;//360度/3=120度
                v=costab[p];
                ClarkeTrans(u,v,&x,&y);
                x+=10;//偏移10以免波形重叠
                y+=10;
                UART1_SendByte(0xaa);
                UART1_SendByte(8);
                UART1_SendByte(u>>8);
                UART1_SendByte(u);
                UART1_SendByte(v>>8);
                UART1_SendByte(v);
                UART1_SendByte(x>>8);
                UART1_SendByte(x);
                UART1_SendByte(y>>8);
                UART1_SendByte(y);
        }
        //------------------------------Clarke逆变换验证
        for(i=0;i<256;i++)//一周期
        {
                p=i;
                u=costab[p];
                p-=256/3;//360度/3=120度
                v=costab[p];
                ClarkeTrans(u,v,&x,&y);
                ClarkeInvTrans(x,y,&u,&v,&w);
                x+=10;//偏移10以免波形重叠
                y+=10;
                UART1_SendByte(0xaa);
                UART1_SendByte(8);
                UART1_SendByte(u>>8);
                UART1_SendByte(u);
                UART1_SendByte(v>>8);
                UART1_SendByte(v);
                UART1_SendByte(x>>8);
                UART1_SendByte(x);
                UART1_SendByte(y>>8);
                UART1_SendByte(y);
        }
        //------------------------------Park变换验证
        for(i=0;i<256;i++)//一周期
        {
                p=0;//u\v固定为0度
                u=costab[p];
                p-=256/4;//360度/4=90度
                v=costab[p];
                ParkTrans(u,v,i,&x,&y);//Park变换(旋转i度(2PI=256))
                UART1_SendByte(0xaa);
                UART1_SendByte(8);
                UART1_SendByte(u>>8);
                UART1_SendByte(u);
                UART1_SendByte(v>>8);
                UART1_SendByte(v);
                UART1_SendByte(x>>8);
                UART1_SendByte(x);
                UART1_SendByte(y>>8);
                UART1_SendByte(y);
        }
        //i=1;
        //while(i);
        delayms(3000);// */
        //------------------------------电流校零
        Mot_State=0;
        delayms(10);
        Mot_State=1;
        delayms(10);//等待电流校零
        //------------------------------获取电机参数
        //指定相电压
        Mot_AMP=(7*256/47);//需要0.5V,电源4.7V
        Mot_State=2;//取得电机参数
        delayms(100);//由于电机会略有转动,等长一点时间后重新采集数据
        Mot_State=0;//停止
        delayms(1);        //等到续流为0后再开始采集
        ad_p=0;//开始采集数据
        Mot_State=2;//取得电机参数
        delayms(100);//iu=0,42,68,...,109
        while(ad_p<ADCBUFSIZE);//等数据采集完

        Mot_State=0;
        if(adbuf[0][1]==adbuf[0][0])//防止除数为0
                adbuf[0][1]=adbuf[0][0]+1;
        Mot_L=(U16)Mot_AMP*100/(adbuf[0][1]-adbuf[0][0]);//表示pwm=1时每周期的电流增量*100
        Mot_R=(U16)Mot_AMP*100/adbuf[0][ADCBUFSIZE-1];//表示PWM每变化1时电流的变化量*100
        adbuf[3][ADCBUFSIZE-1]=Mot_L;//在上位机中查看此数据
        adbuf[4][ADCBUFSIZE-1]=Mot_R;
        /*
        SendADbuf();//发给上位机查看波形

        //------------------------------验证电感、电阻计算公式
        Mot_AMP=(5*256/47);//相电压0.5V
        Mot_State=2;//取得电机参数
        delayms(50);//由于电机会略有转动,等长一点时间后重新采集数据
        Mot_State=0;//停止
        delayms(1);
        ad_p=0;//开始采集数据
        Mot_State=2;//取得电机参数
        delayms(20);//iu=0,42,68,...,109
        Mot_State=0;
        SendADbuf();// */

        //------------------------------
        Mot_State=0;
        delayms(1);
        //------------------------------开环启动
        Mot_AMP=45;
        ad_p=0;
        Mot_State=3;//开环启动
        SendADbuf();
        delayms(1000);
        ad_p=0;
        SendADbuf();

        ad_p=0;
        while(ad_p<ADCBUFSIZE/3);
        Mot_State=4;//开始闭环
        SendADbuf();
        while(1)
        {
                ad_p=0;
                SendADbuf();
                delayms(2000);
        }
/*        while(1)//调压
        {
                Mot_AMP=50;delayms(2000);
                ad_p=0;
                SendADbuf();
                Mot_AMP=150;delayms(2000);
                ad_p=0;
                SendADbuf();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endif

网友A:
不错,玩转正弦波电机控制器有市场

网友B:
非常不错的程序

网友C(2019-05-06):
楼主驱动用的是3个mos吗,能发下原理图吗,我的qq:1547155774

网友C:
666,高大上

网友D:
感觉还不错,准备下载下看看。

网友E:
很厉害,想问一下这个波形是用什么软件仿真出来的?

网友E:
这是自己写的FOC代码吗,非常厉害!
问一下你这个波形是什么软件,怎么仿真出来的,谢谢了!

网友F(2019-08-14):
确实值得借鉴,感谢

网友G:
不错哦,正弦波好东西呀!

网友H(2019-12-17):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串口上位机能给一下源码吗??

网友H:
看了代码,没有整明白你的思路

网友H:
你好,这个波形你什么工具显示的

网友I:
很好,很棒

网友J(2020-02-12):
很实用,现在正好在学习这个东西,非常感谢

网友K:
感谢楼主,,太厉害了,很好的资料,我用方波电机都转不稳

网友L(2021-08-30):
学习BLDC中,不错的资料。

网友M(2022-03-29):
最近正在学习中~~·找找前辈们的资料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