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L298N直流电机源代码

楼主(2018-11-18):
L298N是目前智能小车应用很广泛的价格也比较便宜的电机驱动,用来驱动直流电机。

L298N

输出A 输出B 分别接两个直流电机,电机两根线随便接,如果发现两电机方向是反着的,就调换下接线就ok了。

12V供电 这个是外部电源为驱动板供电的接口,一般驱动电压实际可以接受的输入范围是7~12V,此时可以使能板载的5V逻辑供电。当使用大于12V的驱动电压时,为了避免稳压芯片损坏,首先要拔掉板载5V输出使能的跳线帽,然后在5V输出端口外部接入5V电压对L298N内部逻辑供电。

5V供电 引出5V电压接到Arduino板,给Arduino板供电(驱动电压7~12V)连接到UNO板的5V,同时Arduino板也要引出一条GND线,连接到L298N的GND与外部电源共地。

ENA ENB通道A使能,通道B使能,当你不用PWM时不需要拔掉跳线帽,当你需要PWM时,将需要拔掉跳线帽,接到arduino上的模拟输入输出接口。

IN1 IN2 IN3 IN4逻辑输出口,其中IN1 IN2 控制一个电机的转动,IN3 IN4 控制另一个电机的转动,只要一个置高 一个置低,就可以让电机转动起来。

#include "motor.h"  //??led???
#include "stm32f10x.h"  //??STM32???
#include "stm32f10x_rcc.h"  //??STM32?RCC???
#include "delay.h"       //???

void Motor_12_Config(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A?????,??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 //??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A?????,??
}

void Motor_1_STOP(void)
{
        IN1(High);
        IN2(High);
}

void Motor_1_PRun(void)
{
        IN1(Low);
        IN2(High);
}

void Motor_1_NRun(void)
{
        IN1(High);
        IN2(Low);
}

void Motor_2_STOP(void)
{
        IN3(High);
        IN4(High);
}

void Motor_2_PRun(void)
{
        IN3(Low);
        IN4(High);
}

void Motor_2_NRun(void)
{
        IN3(High);
        IN4(Low);
}

void Motor_3_STOP(void)
{
        IN5(High);
        IN6(High);
}

void Motor_3_PRun(void)
{
        IN5(Low);
        IN6(High);
}

void Motor_3_NRun(void)
{
        IN5(High);
        IN6(Low);
}

void Motor_4_STOP(void)
{
        IN7(High);
        IN8(High);
}

void Motor_4_PRun(void)
{
        IN7(Low);
        IN8(High);
}

void Motor_4_NRun(void)
{
        IN7(High);
        IN8(Low);
}

网友A(2019-04-28):
为什么有一个错误

网友B:
有没有电路图和仿真图,求回复

网友C(2019-08-02):
IN 怎么连接呀

网友D(2019-11-20):
求motor.c 和.h文件

网友E(2020-03-17):
上面就是。c啊

网友F(2020-04-16):
这可以直接移植到stm32f103的板子上吗?

网友G:
楼主你好,我们俩思路是一致的,我的电机只有一个能转,一个转不了,后来我发现是控制IN1,IN2的GPIO口PB3,PB4不能变化,请问为什么呢

网友G:
我的思路和你一致,请问楼主,为什么我同时设置GPIOB3~6作为L298N的IN1~IN4,而且我同时设置为推挽输出,为什么PB3,PB4不能变化呢

网友H(2020-10-07):
楼主有没有实物连线图啊,科技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