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用proteus仿真的贪吃蛇游戏机总出错

楼主(2018-11-18):
这是我连的电路,运行后LED8*8点阵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显示的错误,说是二极管的负极不能接在一起,可我完全是按着电路图连得,到底哪错了呢?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NAKE 20                 //?????
#define TIME 500000            //?????????
#define SPEED 71               //??????
sbit keyenable=P3^6;            //???????
sbit up=P3^3;
sbit down=P3^1;
sbit right=P3^2;
sbit left=P3^4;
uchar x[SNAKE+1];
uchar y[SNAKE+1];
uchar time,n,i,e;              //????????????????????????????????
char addx,addy;                 //λ???????
void delay(char MS){while(MS--);}
bit knock()//?ж????
{
    bit k;
    k=0;
    if(x[1]>7||y[1]>7)
          k=1;                             //??
    for(i=2;i<n;i++)
      if((x[1]==x[i])&(y[1]==y[i]))
          k=1;                            //????
    return k;
}
void turnkey()//?????????λ????
{
    if(keyenable)
    {
        if(left){addy=0;if(addx!=1)addx=-1; else addx=1;}
        if(right){addy=0;if(addx!=-1)addx=1; else addx=-1;}
        if(up){addx=0;if(addy!=-1)addy=1; else addy=-1;}
        if(down){addx=0;if(addy!=1)addy=-1; else addy=1;}
    }
}
uchar mux(uchar temp) //???????
{
    if(temp==7) return 128;
    if(temp==6) return 64;
    if(temp==5) return 32;
    if(temp==4) return 16;
    if(temp==3) return 8;
    if(temp==2) return 4;
    if(temp==1) return 2;
    if(temp==0) return 1;
    return 0;
}
void timer0(uchar k)//???????
{
    while(k--)
    {
        for(i=0;i<SNAKE+1;i++)
        {
            P2=mux(x[i]);
            P1=255-mux(y[i]);
            turnkey();                     //?????????λ????
            delay(TIME);                   //??????
            P2=0x00;P1=0xff;
        }
    }
}
void main(void)
{
    e=SPEED;
    P0=0x00;P1=0xff;
    P2=0x00;P3=0x00;
    while(1)
    {
        for(i=3;i<SNAKE+1;i++)  x[i]=100;
        for(i=3;i<SNAKE+1;i++)  y[i]=100;                            //?????
        x[0]=4;y[0]=4;                                          //????
        n=3;                                                  //??? n=-1
        x[1]=1;y[1]=0;                                          //???
        x[2]=0;y[2]=0;                                          //??β1
        addx=0;addy=0;                                        //λ?????
        while(1){if(keyenable)break;timer0(1);}
        while(1)
        {
            timer0(e);
            if(knock()){e=SPEED;break;}                            //?ж????
            if((x[0]==x[1]+addx)&(y[0]==y[1]+addy))                  //???????
            {
               n++;
               if(n==SNAKE+1)
               {
                  n=3;e=e-10;
                  for(i=3;i<SNAKE+1;i++) x[i]=100;
                  for(i=3;i<SNAKE+1;i++) y[i]=100;
               }
               x[0]=x[n-2];
               y[0]=y[n-2];
            }
            for(i=n-1;i>1;i--)
               {x[i]=x[i-1];y[i]=y[i-1];}
            x[1]=x[2]+addx;
            y[1]=y[2]+addy;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