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并口AVR下载线 附驱动程序

楼主(2018-11-18):
烧友在制作其他下载线时就先要用到并口下载线烧录程序,下图经使用没问题。

ponyprog2000 v2.05.rar

网友A:
这个04年的,现在电脑哪里用并口,推荐用USBASP

网友B:
并口找不到了。还是某宝买个下载器比较省事。也很便宜的。

网友C(2018-12-18):
年代久远,不推荐哇,都USB了。

网友D(2019-01-27):
哈哈......今天把我的“古董”笔记本——IBM的T30拿出来吹灰、通电、加载软件,待二天好用!

网友E:
如果可以直接用USB数据线就好多了,可以省掉很多事,这个估计不是特别好用。

网友F:
这个线我还有一根,现在还没扔,以前用的双龙的软件,社会在进步啊。。

网友G(2019-02-28):
我的atmega1284p需要烧录程序,查了许多网页,都没个明确答案。以前曾做过一个JTAG的下载线,用于开发msp单片机的,接头上的定义似乎与这个不太样。所以想研究一下这个下载线,学习学习。

网友H(2019-04-29):
win7 progisp不能用了,试试这个,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并口找不到了。还是某宝买个下载器比较省事。也很便宜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154743-1.html
这是我做的usb转lpt

网友J(2024-07-05):
引用 网友A:
这个04年的,现在电脑哪里用并口,推荐用USB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