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的IIC(串行)连接代码

楼主(2018-11-18):
51与12864液晶屏IIC的连接方式
IIC数据接口连接

CS    ————————>RS
SID   ————————>RW
SCLK  ————————>EN
PSB   ————————>PSB
RESET ————————>RESET

/********************************************************************
*                                                                         *
* TX-51STAR单片机开发系统演示程序 -12864 图片与文字显示             *
*                                                                         *
* ST7920控制芯片(汉字库),串口模式。                                    *
*                                                                         *
* 工作芯片:STC89C516      晶振频率:11.0592MHz                           *
*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12864LCD引脚定义 **********/

sbit CS    =  P3^5;        //片选 高电平有效 单片LCD使用时可固定高电平
sbit SID   =  P3^6;        //数据
sbit SCLK  =  P3^4;        //时钟
sbit PSB   =  P3^7;        //低电平时表示用串口驱动,可固定低电平
//sbit RESET =  P2^5;        //LCD复位,LCD模块自带复位电路。可不接

/*********************************************************/

uchar code  DIS1[] = {"    天祥电子   "};
uchar code  DIS2[] = {"TX51STAR实验箱 "};
uchar code  DIS3[] = {"wwwtx-powercom"};
uchar code  DIS4[] = {"TEL:045187572303"};

uchar code Photo1[]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uchar code Photo2[] ={
//海豚戏水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                                                       *
* 延时t毫秒                                             *
* 11.0592MHz时钟,延时约1ms                             *
*                                                       *
********************************************************/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k;
   while(t--)
   {
     for(k=0; k<125; k++)
     { }
   }
}

/*********************************************************
*                                                        *
* 延时函数 200us                                         *
*                                                        *
*********************************************************/
void delay_lcd(int ms)
{
  uchar t;
  while(ms--)
  {
    for(t=0; t<20; t++) ;
  }
}

/*********************************************************
*                                                        *
* 发送一个字节                                           *
*                                                        *
*********************************************************/
void sendbyte(uchar bbyte)
{
  uchar i;
  for(i=0;i<8;i++)
  {
   SID=bbyte&0x80; //取出最高位
   SCLK=1;
   _nop_();
   _nop_();
   SCLK=0;
   bbyte<<=1; //左移
  }
}

/*********************************************************
*                                                        *
* 写指令或数据函数                                       *
*                                                        *
*********************************************************/
void write(bit start, uchar ddata)
{
  uchar start_data,Hdata,Ldata;

  if(start==0)                   //11111,(0),(0),0
   start_data=0xf8;                     //写指令
   else                          //11111,(0),(1),0
   start_data=0xfa;              //写数据

  Hdata=ddata&0xf0;                         //取高四位
  Ldata=(ddata<<4)&0xf0;         //取低四位
  sendbyte(start_data);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_lcd(1);                   //延时
  sendbyte(Hdata);                     //发送高四位
  delay_lcd(1);                   //延时
  sendbyte(Ldata);                         //发送低四位
  delay_lcd(1);                   //延时
}

/*********************************************************
*                                                        *
* 初始化LCD                                              *
*                                                        *
*********************************************************/
void lcdinit()
{
  delay_lcd(10);      //延时等待LCM进入工作状态
  PSB=0; ;                 //串口驱动模式

//  RESET=0;
  delay_lcd(5);
//  RESET=1;           //复位LCD

  CS=1;              //片选 高电平有效

  write(0,0x30);     //基本指令操作
  write(0,0x0c);     //显示打开,光标关,反白关
  write(0,0x01);     //清屏,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
  write(0,0x06);
}

/*********************************************************
*                                                        *
* 图形显示                                               *
*                                                        *
*********************************************************/
void photodisplay(uchar *bmp)
{
  uchar i,j;
  write(0,0x34);        //写数据时,关闭图形显示
  for(i=0;i<32;i++)
  {
    write(0,0x80+i);    //先写入水平坐标值
    write(0,0x80);      //写入垂直坐标值
    for(j=0;j<16;j++)   //再写入两个8位元的数据
    write(1,*bmp++);
    delay_lcd(1);
  }

  for(i=0;i<32;i++)
  {
    write(0,0x80+i);
    write(0,0x88);
    for(j=0;j<16;j++)
        write(1,*bmp++);
        delay_lcd(1);
  }
  write(0,0x36);       //写完数据,开图形显示
}

/*********************************************************
*                                                        *
* 主函数                                                 *
*                                                        *
*********************************************************/
void main()
{
   uchar i;
   lcdinit();                  //初始化LCD

   while(1)
   {
     photodisplay(Photo1);     //显示图片1
     delay(2000);

     write(0,0x30);          //基本指令操作
     write(0,0x01);          //清屏

     photodisplay(Photo2);     //显示图片2
     delay(2000);

     write(0,0x30);          //基本指令操作
     write(0,0x01);          //清屏

     write(0,0x80);
     for(i=0;i<16;i++) write(1,DIS1[i]);
     write(0,0x90);
     for(i=0;i<16;i++) write(1,DIS2[i]);
     write(0,0x88);
     for(i=0;i<16;i++) write(1,DIS3[i]);
     write(0,0x98);
     for(i=0;i<16;i++) write(1,DIS4[i]);
     delay(2000);
     write(0,0x01);          //清屏
   }
}
/*********************************************************/

网友A:
没有IIC总线通信液晶显示的程序吗?写的这个是液晶串行的而已

网友B:
这个不是IIC吧!我一惊喜,这就是个SPI三线连接,我上次看了过RS不要的2线屏,改了几个程序能行,但好像不太稳定,不过这个加上IIC转换因该行,就像1602一样,但好像还没有人写。。。。

网友C(2020-03-01):
有人用PCF8576改并口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