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贴之一个关于RTOS系统 vTaskDelay在task1中无法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8-11-18):
void task1_task( void * pvParameters )
{

        while(1)
        {
                LED_BLUE = !LED_BLUE;
                LED_RED = !LED_RED;
                vTaskDelay(1000);
        }
}
这个task1任务能够执行到让两个灯亮,就是无法翻转,就是无法闪烁,请问是移植RTOS系统时出现问题还是哪里没有配置好?
还有就是当改为
LED_BLUE = !LED_BLUE;
vTaskDelay(1000);
LED_RED = !LED_RED;
的时候,LED_RED会不亮,好像在延时函数哪里卡死一样

网友A(2020-10-29):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任务进入vtaskdelay之后就卡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任务进入vtaskdelay之后就卡住了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任务进入vTaskDelayUntil之后就卡死了,看门狗重启。但是调试的时候单步执行就一切正常。尝试用自己写的延时函数代替vTaskDelayUntil后,程序也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C(2021-03-09):
求大神解答,我也是按照原子哥的教学视频做一个简单测试任务框架的代码。最后发现程序走到vTaskDelay就会卡死。请大神帮忙解答下

网友D:
void task1_task(void * pvParameters) {         while(1)         {                 LED0=!LED0;                 vTaskDelay(500);         } }  void task2_task(void * pvParameters) { while(1)    {                  LED1=0;                 vTaskDelay(500);                  LED1=1;                 vTaskDelay(800);    } }我是这里灯一个都不亮的

网友E(2021-04-1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是这2种问题导致的:
1.是在vTaskDelay延时的时候,进入了中断,或者在中断中使用了vTaskDelay,而vTaskDelay是不能在中断中调用的。
2.在临界内使用了这个延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oid task1_task(void * pvParameters) {         while(1)         {                 LED0=!LED0;                 vTaskDelay(500);         } }  void task ...

你这个应该就是2个任务重复调用vTaskDelay,产生的死循环。

网友F:
我也是在vTaskDelay中卡死,有哪位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G(2021-12-19):
同上,但是vTaskDelay(这里改为<1000)就不会报错,但不清楚为什么不能是1000以及以上。求解

网友H(2022-01-19):
我也遇到了,我是静态创建任务,我发现我的空闲任务给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