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按键可不可以设计密码锁?

楼主(2018-11-18):
去网上找了一个周都没有找到,对此产生了怀疑。

网友A:
密码锁通常需要用键盘作为输入设备,由于使用矩阵键盘的方式只需占用少量IO口,所以没有人舍简就繁用独立按键代码设计键盘。

网友B:
密码锁通常需要用键盘作为输入设备

网友C:
一个按键都可以 就是把他的长按 和连续按短 区分开就可以做了

网友D:
完全可以,就是占用的口子比较多

网友E:
可以的,原理很简单的,就是一个长按,单击和双击的问题而已,如果你已经有一定的单片机的基础的话,这并不难,如果你连延时都不知道怎么写,那你要问的问题应该是"单片机入门怎么学"
如果有一定的提示设备,如:LED,显示屏,蜂鸣器之类的,那就可以通过延时和应答来设定密码
例如:我在程序刚开始的时候就设定了,先按着一个按不放,然后再上电,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不就是这么搞的了
也可以设定先长按3秒,等到LED亮灯了再松开,然后LED就一直闪,你可以设定闪多少下再按下某个按键就是正确的操作方法,不按的话LED就一直闪.............
方法太多了........

网友F:
可以啊!用独立按键代替键盘,不就行了?只要你的单片机系统有足够的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