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98C52控制AT24C02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
        存储器停止工作程序、、、、、、、
        sda=0;
        delay1();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存储器能正常工作。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sda=1;
        delay1(); 存储器无法正常工作。

       存储器开始工作程序、、、、、、、、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sda=0;
        delay1();可以正常工作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sda=0;
        delay1();也可以正常工作
  我想问为啥啊停止程序调换scl和sda的启动顺序,其中一个程序就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开始程序调换scl和sda的启动次序两个程序都可以正常工作?

停止程序时序图

停止程序时序图

开始程序时序图

开始程序时序图

网友A(2018-11-19):
时序说得很清楚。
你在开始工作时,虽然调换了SDA、SCL的顺序,但不违背时序中的关键——双高时间大于4,7us。
在停止工作时序中,你就没能保证一高一低大于4us,你直接双高了——如果你的延时delay1的时间够长的话,也是可以的嘛。
通常我们都是先让双低出现,再按需要,设置一高一低,或双高。如果你先设置了双低,可能也是行得通的。
你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序说得很清楚。
你在开始工作时,虽然调换了SDA、SCL的顺序,但不违背时序中的关键——双高时间大于4,7u ...

谢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