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D827调音电路参数可靠吗?

楼主(2018-11-18):
全网就只找到这个清晰点的图

网友A:
最近也在调这个,这个图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调这个,这个图我先试试

我的PCB还没到,这周应该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调这个,这个图我先试试

PCB到了,但不知道电位器用50K的还是100K的

网友B:
这电路我做过,可靠。但音色还是要调节一下的,也不是说不行,只能说是不一定合你的味口而已
对于可调的几个电位器,50K和100K效果是一样的,有什么就用什么
如果几十块钱对于你来说很重要,那就完全没有必要用原装AD827,四块钱一个的OPA2604或者LM4562都是可以的,原装的AD827真的不能体现出那几十块的音质出来的,别信网上那帮家电维修班毕业出来的测评,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好了
推荐你一个方法:给板上那种圆孔的IC座,然后,再去买那种带座子的IC回来试听,不行的话,可以七天无理由退货的,一定不能上锡!不然退不了的。
我从五毛的5532到几百的OPA128都试过了,真没多大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我做过,可靠。但音色还是要调节一下的,也不是说不行,只能说是不一定合你的味口而已
对于可调的几 ...

我现在就用的NE5532, 至于网上说的不同运放得到不同音色我一直怀疑,除非是有谁贴出来两种运放输出的正弦波信号圆弧度有区别那还好说点,至于动态,瞬态一样可以仪器测试对比,失真?不会的,要失真厂家就不会放出来卖了(我在做集成电路的公司上班)。对那些160多元的运放我真是呵呵了,从来不会考虑买这种IC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我做过,可靠。但音色还是要调节一下的,也不是说不行,只能说是不一定合你的味口而已
对于可调的几 ...

看到网上卖OPA的一百多,现在听到你说有几百的,真把我吓到了,双路运放,再怎么设计怎么做,里面全部用金线打,用顶级材料封,那成本不过5元吧,国产LM358铜线打,出厂成本0.2元左右,我司就有,话说用顶级材料封对性能并没什么大提升,只对使用环境有关,比如军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网上卖OPA的一百多,现在听到你说有几百的,真把我吓到了,双路运放,再怎么设计怎么做,里面全部用 ...

完全没有区别那也不至于,你听了5532,然后换上OPA2604就可以听出来的区别的,就是叫不会音响这方面的人听也能听得出2604好很多的,但如果是用AD827和OPA2604对比的话,差别就没有那么大的了,最多算是音色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有区别那也不至于,你听了5532,然后换上OPA2604就可以听出来的区别的,就是叫不会音响这方面的人 ...

运放水太深,好多国产的打的LOGO都是进口的,冒进口货在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有区别那也不至于,你听了5532,然后换上OPA2604就可以听出来的区别的,就是叫不会音响这方面的人 ...

晕,怎么说的都有,看来我只有花几十块钱买2604来听听看有没有你说的这么神,我还有仪器测

网友C:
自己做了一个,听着头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怎么说的都有,看来我只有花几十块钱买2604来听听看有没有你说的这么神,我还有仪器测

不用几十的,某定的“电子爱好者之家”有,1.4元一个,你可以试下,两个三块,加邮费才10块,要是有仪器更好的了,你可以对比一下,2604是比5532有好上很多了,这个我是试过的。区别还是很大的,特别是用耳机听。但如果是AD827对比OPA2604的话,就没有多大区别了。
总的来说,5532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几十的,某定的“电子爱好者之家”有,1.4元一个,你可以试下,两个三块,加邮费才10块,要是有仪器 ...

晕,都已经买汕头12元一颗的拆机了,买三颗,成本这东西原本我清楚,无奈被音频界的人把价格炒高了而已,也好,如果好,三颗反正不够我用,下次买你说的这家来对比,或明天也买这家,如果一样声音,把汕头的退了,到时候我把相关测试波形、数据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了一个,听着头疼

这个电路,中音不要过电位器中点,,然后功放输入电容只要0.1uF,要不中音然轰头,低音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几十的,某定的“电子爱好者之家”有,1.4元一个,你可以试下,两个三块,加邮费才10块,要是有仪器 ...

呃,刚要去看,结果还真不知道某定是什么定,刚以为是某宝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调这个,这个图我先试试

用点心,没问题

网友E:
上面有一个可电阻,可以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刚要去看,结果还真不知道某定是什么定,刚以为是某宝呢

某宝,五笔的,容易打错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有区别那也不至于,你听了5532,然后换上OPA2604就可以听出来的区别的,就是叫不会音响这方面的人 ...

今天收到2604汕头版,凭我做集成电路这行的经验来看不是假冒,但肯定是古董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货源我到是不清楚,管脚没被上锡没被剪过,或是有小瘕癖的货吧,底噪可比我手头的5532大,距箱子40CM可听到点(),5532需贴着嗽叭才听得到。音效音色原谅我实在听不出区别来,主要听流行音乐人声,换来换去,反反复复,IC脚都快换断了都听不出区别,偶尔心里作用,但换回后一听其实5532也是这样,耳朵听没区别就懒得上仪器测了,昨晚我一边听音乐一边想5532都这么好了还能再好到哪里去?心想会不会是以前你用到的5532是极烂的国产冒牌货,所以才会有明显你区别。5532,索威公司目前也还正在用,漫步者也在用,我想应该没那么烂……

楼主:
又听了好一阵子,要说有区别那真是微乎其微,要说有区别那就是5532更清晰丝丝入耳,2604更混一点点,所谓的暖点吧,但真的很微小的区别,心理作用占的更大。

楼主:
听到现在,准备收摊了,2604低频是要厚实点,应该不是心里作用了,甘蔗没有两头甜,这样它的中音特别是女声没有5532的甜美清丝,最后我还是选择了5532,另外和所使用的箱子或耳机肯定有关系,如果你的耳机是中音欠结实的那种,可能换2604后感觉变化明显。就像人家说的如果箱子上万元,那调音电路是多余的,就是这个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听了好一阵子,要说有区别那真是微乎其微,要说有区别那就是5532更清晰丝丝入耳,2604更混一点点,所谓的 ...

清晰丝丝入耳,底噪,从这两个词语中,我已经知道了,你是属于玄学派的,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串联一个100欧的电阻,用联机听,如果你还觉得是一样的话,那你要这方面的水平就只能在家电维修这一层境界了.
什么声音甜美,下沉有力度,声音暖和,数码味浓,呀!这都是上个世纪留下的那一代人的思维.这玩意就和老中医,太极一个样,经不起验证,一试一个准.
曾经也有个骨灰级的发烧大师,说出来一套又一套的.
用了一个AD827放上去,然后告诉他,这个是OPA627,你帮点评一下,然后,BALABALA的,又换了一个LM4562,告诉他这个是OP2604,然后BALABALA.......
旁边的人在看笑话.但凡是这一类人,说点什么都要扯上下沉有力度,声音甜美,就是一个电阻也要这么说, 这一类人,在电路原理上是不会有什么能力的,好点的能仿制一下别人的电路,大多就是买元件回来拼上.
书上说星型接地,什么宝上就真有了*一样的接地

网友F:
不用几十的,某定的“电子爱好者之家”有,1.4元一个,你可以试下,两个三块,加邮费才10块,要是有仪器更好的了,你可以对比一下,2604是比5532有好上很多了,这个我是试过的。区别还是很大的,特别是用耳机听。但如果是AD827对比OPA2604的话,就没有多大区别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2604汕头版,凭我做集成电路这行的经验来看不是假冒,但肯定是古董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货源我到 ...

啊哈哈哈哈,不巧,我其实是仪器派,耳听太主观了,至于什么清晰丝丝入耳是看论坛多了学他们说的,哈哈,那些说什么高音毛刺,我靠,毛剌个鬼,上万元的仪器都没看到毛剌他耳朵就能听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晰丝丝入耳,底噪,从这两个词语中,我已经知道了,你是属于玄学派的,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串联一个100欧的 ...

虽然我自己不敢说有什么电路原理能力,经过自己画板几次打板调试,总算调好了,信噪比,动态都很满意……有时候发贴问问是不想走太多弯路,有时间的话本贴问的这个参数应该可以自己验证^_^^_^^_^^_^,星型地线最初自己也倔强不信那个邪,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听到现在,准备收摊了,2604低频是要厚实点,应该不是心里作用了,甘蔗没有两头甜,这样它的中音特别是女声 ...

对了,本贴的这个电路,自己已打板回来验证可以的。当然我还加了蓝牙板,用2604有干扰出现底噪,用NE5532p就没有明显底噪,要耳朵贴着箱子才听到点白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几十的,某定的“电子爱好者之家”有,1.4元一个,你可以试下,两个三块,加邮费才10块,要是有仪器 ...

过了那么久,我还是忍不住告诉你一下我遇到的事实(不是跟你争论什么),“电子爱好之家”卖的2604,其实就是NE5532P打磨成的,脚管间静电二极管导通降压、管脚间内阻完全和NE5532P一个样,更别说听起来能有什么区别了,重要的是打磨的IC我一看就知道,因为有些代理商就会拿我司的IC去打磨,我见多了。对于运放间所谓一些玩家的对比,那是不公平的,有些人在对比时说某颗运放几乎没低音,怎么可能嘛,顶多是它试的电路外围跟那颗运放匹配不好,低音被反馈衰减多了而已,所以同样的外围电路来对比不同厂家的运放是不公平的。

楼主(2018-12-24):
引用 网友B:
清晰丝丝入耳,底噪,从这两个词语中,我已经知道了,你是属于玄学派的,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串联一个100欧的 ...

今早没事解剖2604和5532来看看,哈哈,证明了我的“玄学”是正确的,那家卖的就是打磨的5532, 裸晶上的型号5532B(1999),晶片上一般都会有晶片型号,只要有仪器,这些都能看到,就算不从型号看也可以从电路上看细节。如下图片就是芯片内部电路的顶层电路,它就好像PCB一样,可以有很多层,显微镜下看的都是顶层。

网友G:
以前迷信“金疯运放”,发觉金属壳感应干扰严重,后来改用塑封四运放TL084/TL074,解决调音台问题。之后再也不迷恋迷信有“狸猫换太子”嫌疑的吃人不吐骨头的贵价的“金疯运放”,还是老老实实的分析测试基本电路为手段解决问题

网友H:
参数可以调,调整电阻即可

网友I:
楼主的图我做过,
效果还不错,
用的是5G28运放

网友J(2019-05-02):
特意注册来顶楼主,我不是芯片业,但是打磨的其实看脚,看边角看得出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