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5835|回5|收藏
楼主 ID:228436 只看他

楼主(2018-11-19):
信号发生器是一种常用的信号源,广泛地应用于电子电路、自动控制系统和教学实验等领域。 本设计采用STC89C52单片机作为控制核心,外围采用数字/模拟转换电路(DAC0832)、运放电路(LM358)、按键和LCD12864液晶显示电路。电路采用单片机和一片DAC0832数模转换器组成数字式低频信号发生器,可产生正弦波、矩形波和三角波三种波形。系统通过单片机产生数字信号,通过DAC0832转换为模拟信号,再通过放大器LM358就可以得到双极性的各种波形,最终由示波器显示出来。通过键盘来控制四种波形的类型选择、频率变化,其中频率调节范围为5HZ-100HZ,并通过液晶12864显示其各自的波形类型以及频率数值。
外加红外热释电传感器(PIR)现在最常见的就是楼道内的自动风扇基本用到的就是这种方案。

电路原理图如下:
总电路图

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hcsr501.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Function Generator.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主题显示*****************/
uchar code Theme_one[]="凄凄切切群群瞧瞧";
uchar code Theme_two[]="亲戚去去去去瞧瞧";
uchar code Theme_thr[]="凄凄切切群群瞧瞧";
uchar code Theme_fou[]="亲亲我群群去瞧瞧";
/**********内容显示****************/
uchar code SOURCE_WAVE[]     ="波形:          ";
uchar code SOURCE_FREQUENCY[]="频率:        HZ";
uchar code SOURCE_AMPLITUDE[]="  水龙头的状态  ";
uchar code SOURCE_STATE[]    ="                ";

/****************1ms延时函数********************/
void DIS_theme()
{
        set_LCD12864_pos(0,0);
        write_12864str(Theme_one);//"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set_LCD12864_pos(1,0);
        write_12864str(Theme_two);//学号
        set_LCD12864_pos(2,0);
        write_12864str(Theme_thr);
        set_LCD12864_pos(3,0);
        write_12864str(Theme_fou);
        delay_ms(1000);
        set_LCD12864_pos(0,0);
        write_12864str(SOURCE_WAVE);     //波形
        set_LCD12864_pos(1,0);
        write_12864str(SOURCE_FREQUENCY);//频率
        set_LCD12864_pos(2,0);
        write_12864str(SOURCE_AMPLITUDE);////状态
        set_LCD12864_pos(3,0);
        write_12864str(SOURCE_STATE);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0
              Timer1Init();//初始化定时器1
                  EA=1;
                  LCD12864_init();//初始化液晶
                  LCD12864_Busy();//液晶判忙
                  DIS_theme();//主题显示
                while(1)
                {

                        PUTOUT_WAVE();//波形输出
            check_option();//水龙头感应检测
                }
}

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hcsr501.h"
#include "lcd12864.h"
#define PEOPLE_NEAR_THRESHOLD        10        //人体接近判断阀值
#define PEOPLE_LEAVE_THRESHOLD        5        //人体离开判断阀值
uchar PeopleNear = 0;                                  //人体接近判断标示,0:无人接近或人离开;1:人接近
uchar OutUpCount = 0;                                //HC-SR501输出高电平计数
uchar OutDowmCount = 0;                                //HC-SR501输出低电平计数
//uchar IR_flag=0;                    //标志位
//uchar num=0;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del)
{
    uint i;
    for(;del>0;del--)
        for(i=124;i>0;i--);
}
/*****************************************************
** 函数名称:Timer0Init
** 函数功能:单片机定时器0初始化,每50MS产生1次中断
** 参    数:无
** 函数返回:无
******************************************************/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2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0 = (65536 - 50000) / 256;    //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M1M0为01)
    TL0 = (65536 - 50000) % 256;    // 装初值12M晶振定时50ms数位50000
        //EA  = 1;                            // 开总中断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
** 函数名称:check_option()
** 函数功能:判断人是否走进还是离去
** 参    数:无
** 函数返回:无
******************************************************/
void check_option()
{
        if(PeopleNear)  //热释电红外端口有输出为0,无输出为1.
                        {

                                relay=1;//继电器吸合
                                set_LCD12864_pos(3,0);
                                write_12864str(" OPEN ! Welcome!");//显示字符串Welcome!
                                delay_ms(2500);delay_ms(2500);

                        }
                                else
                                //IR_flag=0;
                                relay=0;                //继电器断开
                                set_LCD12864_pos(3,0);
                                write_12864str("CLOSE ! See you!");//显示字符串See you!
//                                delay_ms(2500);delay_ms(2500);
//                                set_LCD12864_pos(3,4);
//                                write_12864str("no one !");//显示字符串Welcome!
}
/*****************************************************
** 函数名称:Timer0IntPro
** 函数功能:单片机定时器0中断处理函数
                         ①连续10次采集到HC-SR501高电平输出,判断
                           为有人体接近。
                         ②当已判断有人体接近年后,连续10次采集到
                           HC-SR501低电平输出,判断为人体离开
** 参    数:无
** 函数返回:无
******************************************************/
void Timer0IntPro(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 = (65536-50000)/256;//装初值,50ms申请一次中断
        TL0 = (65536-50000)%256;
//  num++;   //申请一次中断num加1一次
//        if(num==100)
//        {num=0;IR_flag=1;}
        if(Out)
        {
                 OutUpCount++;
                 if(OutUpCount >= PEOPLE_NEAR_THRESHOLD)
                 {
                         PeopleNear = 1;

                 }
        }
        else
        {
                if(PeopleNear)
                {
                        OutDowmCount++;
                        if(OutDowmCount >= PEOPLE_LEAVE_THRESHOLD)
                        {
                                PeopleNear = 0;
                                OutUpCount = 0;
                                OutDowmCount = 0;
                        }
                }
        }
}

附件列表

dac0832中文数据手册

源程序

原理图

dac0832数据手册

沙发 ID:422637 只看他

网友:
贴主看到可以回复吗,我现在要设计一个人体红外感应系统,题目是:当没有人时,LCD1602显示“nobody”,LED灯每秒亮1次,当系统感应到有人靠近时,LED灯亮10秒,在液晶LCD1602上显示10秒倒计时,并显示“Somebody IN”。
板凳 ID:422637 只看他

网友:
如果可以做,我可以付费的,因为课设需要
地板 ID:748365 只看他

网友A(2020-05-11):
下载打不开啊
5# ID:328014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A:
下载打不开啊

可以打开,我打开了 正在看程序
6# ID:668601 只看他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