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买件,焊接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但是不知道买哪款芯片较好,还望论坛里的高...

楼主(2018-11-19):
(无正文)

楼主:
有人能给解答下吗

网友A:
STC单片机挺好

网友B:
功能简单的用stc15F104w

网友B:
功能复杂的用stc89c52

网友C:
要看你想学哪种单片机了。另外淘宝上大把各种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网友D:
stc89c52功能比较齐全,如果实现的功能比较复杂建议使用这个

网友E:
如果是初学者,个人推荐MSP430单片机。没有复杂封装库,基本都是寄存器的直接操作,简单易懂!
另外,不建议32位单片机,功能相对复杂,几乎所有的硬件操作都被封装成相关的库函数,不利于对硬件的理解。

网友F:
初学的话还是从51入手吧,比较简单。MSP430也可以,16位的单片机,直接操作寄存器,有助于底层的理解。如果想要了解库函数操作,从STM32F103开始即可,用量比较大,教程和例程都很丰富。最小系统都比较简单,晶体振荡器,单片机,复位电路,电源加地就能构成完整的最小系统,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单片机都是一致的。个人比较推荐从stm32开始。